[PCB] 27M时钟线波形差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5-10-22):
, , , , 原因
探头100MHz可能不够,但从图上可以看出,上升和下降有过冲,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明显是串阻太小了,反射比较大,把串阻R1502的值略改大一些,比如22R改成33R,直到试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值。
相反的,波形有爬坡的就是串阻太大,要减小。
还有,PCB上串阻必须放在最靠近输出脚处。而如果是用并联端接,则要放输入脚处。

楼主:
更换探头和接地弹簧后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探头和接地弹簧后测试:
现在这个波形看上去应该还行吧?软件芯片应该可以正确识别。

网友C:
应该是示波器探头LC带来的谐振产生的

网友D:
AD、DA干扰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