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烧录失败?不妨来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2025-10-22):
“板子没问题,工具也换了好几个,怎么就是烧录失败?”
“进度条卡在99%,功亏一篑,心态崩了…”
“Error: Flash failed / Verification failed…”
这些熟悉的场景你是否也经历过?别急着砸键盘!很多时候,烧录失败并非“玄学”,而是一些被我们忽略的小细节导致的~
小海整理了一份超全的【烧录失败问题排查清单】。从引脚配置、烧录工具这些硬件问题,到读写保护等软件层面,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坑
与其花费数小时盲目试错,不如花几分钟看看这篇总结。快速定位问题,让你的设备成功“复活”!

MCU烧录失败?从硬件到读写保护的全面排查指南

无法识别J-Link、无法烧录、烧录后无法运行的应对措施总结
除了上述总结外,你还发现过什么成因呢,一起来分享下吧~

网友A:
烧不进去,还要买个1000多的离线烧录器?
新买的片子,全都烧不进去,  APM32F003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排线质量太差,数据传输异常,导致的烧写失败。
解决办法也特别的简单:更换为1元一根的杜邦线即可。
---
这事被我的同事说了二年了!公司有一元一根,非得用淘宝10根一元还包邮的。4根线,两个人调试了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进去,还要买个1000多的离线烧录器?
新买的片子,全都烧不进去,  APM32F003

这不是唯一解决办法哈,最主要的是给工程师们提供烧录思路,逐一排查,因为烧录失败的成因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进去,还要买个1000多的离线烧录器?
新买的片子,全都烧不进去,  APM32F003

APM32F003的烧录问题,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呢?我们这边协助判断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排线质量太差,数据传输异常,导致的烧写失败。
解决办法也特别的简单:更换为1元一根的杜邦线即 ...

这真是啊多么痛的领悟了烧录失败的成因真的太多,最后发现是啥原因又蛮无语的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真是啊多么痛的领悟了烧录失败的成因真的太多,最后发现是啥原因又蛮无语的哈哈哈 ...

就是 就是。
真的会把自己逗乐的

网友A:
已经可以swd烧录了
APM32F003能串口下载吗?
没有boot  只能dtr或者r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可以swd烧录了
APM32F003能串口下载吗?
没有boot  只能dtr或者rts

不能从串口下载。如果自行开发BootLoader的话可以实现,这个在SDK的有例程(IAP)。

网友C:
我们遇到过的烧录失败,有一例是由于供电不稳导致的。
更换了电源芯片及附属滤波电容才稳定的。
现在很少遇到烧录环节失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