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轻量级操作系统 Chaos-nano

楼主(2025-10-22):
[i=s] 本帖最后由 kongrong 于 2025-10-24 16:42 编辑

Chaos-nano 协作式异步操作系统

系统简介

Chaos-nano 操作系统是一款以 libos 设计思想为核心架构的轻量级嵌入式操作系统,专为低资源微控制器(MCU)场景量身打造。其设计理念聚焦于资源高效利用与开发便捷性,通过精简核心功能与优化执行逻辑,在有限的硬件资源下实现稳定可靠的任务管理。作为典型的协作式异步操作系统,Chaos-nano 不依赖硬件中断进行任务抢占,而是通过任务主动让出执行权的方式完成调度,非常适合内存容量受限(通常为 KB 级)、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嵌入式项目,如小型传感器节点、简易控制模块、家用电子设备等场景。

代码下载地址

目前该项目代码已经开源,可以在 github 上下载。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Chaos2025/Chaos-nano

系统特性

无动态内存依赖的静态资源管理

Chaos-nano 从底层设计上彻底摒弃了 malloc / free 等动态内存操作函数,转而采用静态数组作为所有资源的载体。这一设计决策源于低内存 MCU 的硬件特性 —— 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分配失败、资源占用高等不可控问题,而静态数组通过编译期确定内存布局,可从根源上避免此类风险。例如,系统中的任务控制块、定时器结构体等核心组件均通过静态数组预分配,从而减少了动态内存操作带来的风险和性能损失。

在开发阶段,开发者需根据项目需求提前规划资源容量:数组长度需匹配项目最大任务数、最大定时任务数等指标。以定时器模块为例,每个任务会对应一个预定义的静态结构体,延迟时长、是否阻塞等参数;当任务触发延迟操作时,系统通过任务的任务 ID 作为索引直接复用数组中的结构体资源,无需动态申请内存,既保证了内存使用的可预测性(内存占用在编译时即可确定),也降低了系统运行时的资源开销(省去动态内存分配的计算成本)。

基于优先级的调度机制

Chaos-nano 内置了基于优先级的任务调度器,通过一个单字节(8 bits)的优先级汇总标志字节实现高效的就绪状态管理。标志字节的每一位对应一个优先级(共支持 0-7 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低),当某一优先级下有任务就绪时,对应位会被置 1。调度器每次运行时,会从置位的优先级中选取最高级别的任务执行,确保高优先级任务优先获得 CPU 时间,保障关键操作的响应效率。

由于面向低内存 MCU 设计,系统未为每个任务分配独立堆栈,因此所有任务共享同一个堆栈 —— 任务调度仅在当前任务主动返回(如执行完当前阶段逻辑、触发延迟等)时发生。这一特性要求开发者在任务设计中采用状态机模式: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独立的小阶段,每个阶段完成后主动让出 CPU(返回调度器)。例如,一个数据采集任务可拆分为 “初始化传感器”、“等待采样完成”、“处理数据” 等阶段,每个阶段结束后返回调度器,从而使更高优先级任务能够及时执行,在协作模式下满足基本的实时性需求。

轻量简化的任务管理模型

Chaos-nano 的任务管理模块以 “精简够用” 为原则,核心仅通过一个 block(阻塞)标志位实现任务状态控制。任务创建时默认处于阻塞状态。当任务触发阻塞操作(如延迟、等待事件)时,block 标志位置位,同时该任务在调度汇总标志字节中对应的优先级位清零;当阻塞条件解除(如延迟结束、事件触发)时,block 标志位清零,任务重新进入就绪状态等待调度。

这种极简设计大幅降低了任务管理的内存开销(每个任务仅需 1 位存储状态),同时简化了开发者的使用成本 —— 无需关注复杂的任务状态转换逻辑,仅需通过系统 API 控制阻塞状态即可实现基本的任务调度需求。

任务的阻塞管理还能简化中断服务程序,减少中断嵌套的使用:

  • 可在设备中断中仅执行 “启动设备任务” 的简短操作,将复杂逻辑移交任务处理,缩短中断服务时间;
  • 由于中断代码精简,可将部分设备的中断优先级转化为对应任务的优先级,减少中断嵌套层数,降低因嵌套过深导致的栈溢出风险。

此外,任务阻塞状态的设计使 CPU 无需空等阻塞任务,可转向执行其他就绪任务,显著提升了 CPU 利用率,并支撑系统实现异步工作模式。

高效可控的定时功能

系统提供了灵活的延迟函数接口,支持任务进行阻塞式或非阻塞式延迟操作,以优化 MCU 的资源利用率。

  • 阻塞式延迟:任务调用阻塞延迟函数时,系统记录延迟时长并置位 block 标志位,任务从就绪状态转为阻塞状态,暂时退出调度。延迟期间,CPU 可被其他就绪任务占用,避免空循环等待造成的资源浪费。当延迟时间到达后,系统自动清除 block 标志位,任务重新进入就绪队列等待调度。
  • 非阻塞式延迟:适用于需周期性检查状态的场景。任务调用非阻塞延迟函数后不会立即阻塞,而是通过返回剩余延迟时间的方式,允许任务在等待期间执行其他轻量操作(如状态查询、简单计算),直至延迟结束。

定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系统基准时钟(通常由 MCU 的定时器中断提供,如 1ms 触发一次)。每次时钟中断都会更新所有活跃延迟任务的剩余时间计数,确保延迟精度与系统时钟同步,满足毫秒级定时需求。

由于定时器为每个任务分配了一个结构体,所以所有的任务可以同时进行延迟操作,并在延迟结束后及时被唤醒。

简单的电源管理

当调度器检测到无任何就绪任务时,系统会自动进入 idle(空闲)任务。在 idle 任务中,开发者可通过配置将 MCU 切换至低功耗模式(如休眠模式、停机模式等),从而降低系统待机功耗,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时间。这一设计无需复杂的电源管理逻辑,即可适配低功耗场景需求。

极低的资源占用率

通过上述特性的协同优化,Chaos-nano 实现了极低的资源占用:核心代码通常仅需数 KB Flash 存储空间和数百字节 RAM 运行内存,完美适配 8 位或 16 位低资源 MCU(如 STM8、AVR 等系列)。其稳定、可预测的任务调度与管理能力,使其成为小型嵌入式项目的高效解决方案,尤其适合资源受限且需平衡功能与成本的场景。

测试

目前通过在系统中通过创建 “test“任务和“bleed”任务,在每个任务中通过定时器延迟一定的时间后打印一条信息来进行测试。

15:40:54.436 -> [test:] loop(true)
15:40:55.693 -> [test:] loop(true)
15:40:55.693 -> [Bleed:] loop(true)
15:40:56.954 -> [test:] loop(true)
15:40:58.210 -> [test:] loop(true)
15:40:58.211 -> [Bleed:] loop(true)
15:40:59.470 -> [test:] loop(true)
15:41:00.727 -> [test:] loop(true)
15:41:00.727 -> [Bleed:] loop(true)
15:41:01.953 -> [test:] loop(true)
15:41:03.211 -> [test:] loop(true)
15:41:03.211 -> [Bleed:] loop(true)
15:41:04.464 -> [test:] loop(true)
15:41:05.719 -> [test:] loop(true)
15:41:05.719 -> [Bleed:] loop(true)
15:41:06.978 -> [test:] loop(true)

楼主:
当时做这个系统时,项目的核心需求与硬件资源之间很快形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原型机需要通过定时器实现多任务的精准延迟控制,例如传感器数据采集间隔、执行器动作时序等,都对时间精度有明确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阻塞式延迟(如 delay() 函数)会让 CPU 在等待期间陷入空循环,不仅浪费宝贵的计算资源,还会持续消耗电能,与项目 “低功耗” 的设计目标完全相悖。更关键的是,8 位机本身因资源限制,长期以来很难将 “操作系统” 的概念真正应用于实际开发 —— 市面上多数嵌入式 OS 即便号称 “轻量级”,也需要至少数 KB RAM 与十几 KB Flash 支持,远超 Atmega328p 的承载能力,这让我陷入了 “需求无法被现有工具满足” 的困境。

网友A:
大神自己做的操作系统,赞赞赞!

网友A:
请教一个关于调度的问题。假如系统1ms调度一次,但某个单独任务运行超过1ms,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关于调度的问题。假如系统1ms调度一次,但某个单独任务运行超过1ms,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考虑? ...

在我的这个系统中是等待前一个执行完成。在linux等抢占式操作系统中,是根据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具体要执行的任务是哪一个。因为只有一个CPU所以一个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任务执行。这个是硬件决定的,所以在需要需要较高的实时性时,需要对任务进行特殊设计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自己做的操作系统,赞赞赞!

相互学习。

网友B:
协作和实时是一对矛盾,开发中如何权衡?有没有测试过调度器的overhe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作和实时是一对矛盾,开发中如何权衡?有没有测试过调度器的overhead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项目中用到了这个系统,但是我没有单独测试过调度的overrhead。调度中采用了O1的调度方式——用了一个数组来存储8位的优先级,采用数组操作来获取优先级,理论上开销很低。
关于协作和实时性,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1. 在嵌入式开发中,一个项目由多个任务组成,每个任务都是完成项目的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2. 在单CPU的硬件下,在抢占形的操作系统中,低优先级的任务会被高优先级的任务抢占,所以并不是所有任务的实时性都能够得到保证,只是说抢占式的对高优先级更友好。
3. 实时任务指在实时系统中具有严格截止时间(Deadline)约束的任务类型 ——来自百度百科;所以要保证实时性,我觉得还是在对任务的特殊设计,我的想法是将任务拆分成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很小这样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次去平衡任务之间的运行状态,从而达到我们想要的实时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项目中用到了这个系统,但是我没有单独测试过调度的overrhead。调度中采用了O1的调 ...

算法是具体实现部分,用户可能更关心总体overhead是否可预期?例如最大延时(最坏情况)。
个人理解协作式系统更适合用在高吞吐服务类型系统(大量计算,大流量网络等),不希望由于中断导致的任务频繁切换,这就必然影响系统响应速度。将任务分割为多个片段可以提高响应速度,但这带来了开发的复杂度和额外的切换,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关注overhead的原因。多大的任务分解为几个独立部分,有没有个大体的指南或经验值,基于你现在的已经运行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法是具体实现部分,用户可能更关心总体overhead是否可预期?例如最大延时(最坏情况)。
个人理解协作 ...

“将任务分割为多个片段可以提高响应速度,但这带来了开发的复杂度和额外的切换”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回头单独发个帖子。

网友C:
这个系统看起来非常有趣,特别是它的优先级调度机制

网友D:
不得不说,在资源非常有限的处理器上摒弃动态内存是非常明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项目中用到了这个系统,但是我没有单独测试过调度的overrhead。调度中采用了O1的调 ...

有一种论调认为,如果协调时无法保证实时性,说明系统任务规划不佳。使用抢占勉强维持了体面,只是把问题藏起来。
不代表我的看法,别喷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论调认为,如果协调时无法保证实时性,说明系统任务规划不佳。使用抢占勉强维持了体面,只是把问题 ...

个人认为每个任务在项目中的重要性都是动态的,例如显示可能是最耗资源的,所以一般我都会放在最低优先级,但是一旦开始渲染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提升了——因为不能给客户一个显示一半的界面——用户体验不好,就需要在任务中加锁等机制防止被调度出去——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任务规划方面是重点。
操作系统只是提供了一种机制,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利用好机制使任务满足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每个任务在项目中的重要性都是动态的,例如显示可能是最耗资源的,所以一般我都会放在最低优先级 ...

高手,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每个任务在项目中的重要性都是动态的,例如显示可能是最耗资源的,所以一般我都会放在最低优先级 ...

请问任务加锁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我的这个系统中是等待前一个执行完成。在linux等抢占式操作系统中,是根据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具体要执行 ...

要是前一个任务卡住了,会一直等待吗?

网友E: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在PIC MCU上进行部署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在PIC MCU上进行部署吗?

坐等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前一个任务卡住了,会一直等待吗?

会的。因为是协作式的,所以任务不主动退出是无法进行调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在PIC MCU上进行部署吗?

可以,目前用到的跟硬件相关的是中断开关和定时器。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移植。

楼主:
可以,目前用到的跟硬件相关的是中断开关和定时器。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移植。

楼主:
这篇帖子将 Chaos-nano 与 FreeRtOS 做了简单对比:《FreeRtos 与 Chaos-nano 对比分析》https://bbs.21ic.com/icview-3495208-1-1.html

楼主:
这篇帖子时对Chaos-nano系统的应用的一个举例《Chaos-nano:Arduino Pro Mini 轻量级操作系统开发框架深度解析与实战应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495964-1-1.html

网友D:
哇!楼主是个高产的深度技术控

楼主(2025-11-21):
Chaos-nano操作系统的代码和文档已经移植到了gitee上,有兴趣的可以多多指教。https://gitee.com/kongrong77/Chaos-nano

楼主:
Chaos-nano 操作系统的应用,参考 《Chaos-nano 在压力容器监控系统中的项目应》https://bbs.21ic.com/icview-34961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