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驱动部分(src)遇到了一个。

楼主(2025-10-23):
错误附图可见。我使用的是macOS。我认为是安装问题,因为错误出现在驱动部分(Src)。

网友A:
代码或配置问题

网友B:
打开 stm32g0xx_hal_conf.h,检查以下宏是否正确定义

网友C:
STM32 HAL库的不同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是旧版 HAL 库,可能存在某些宏或函数未定义的问题。

网友E:
工具链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导致链接失败。

网友F:
STM32CubeIDE 或 Makefile 中的构建配置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G: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H:
清理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I:
文件路径问题?如果项目中的文件路径大小写与实际文件系统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文件未找到。

网友J:
如果工具链或项目文件权限不足,可能会导致构建失败。

网友K:
更新HAL库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