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reeRTOS 任务列表仅显示地址,不是用户的对象名称。

楼主(2025-10-23):
STM32CubeIDE -> 窗口 -> 显示视图 -> FreeRTOS -> FreeRTOS 任务列表 -> FreeRTOS 任务列表仅显示地址,不是用户的对象名称。我使用 "NUCLEO-U575ZI-Q" 开发板,用 STM32CubeIDE编译。我的项目中用了 FreeRTOS,点击 窗口 -> 显示视图 -> FreeRTOS -> FreeRTOS 任务列表。然而,当我暂停执行并查看 FreeRTOS 任务列表时,在 "事件对象" 下只能看到(RAM 中的)地址,看不到任何用户的对象文本名称。哪里错了?

网友A:
FreeRTOS对象可能没正确命名

网友B:
STM32CubeIDE的FreeRTOS任务列表视图依赖于调试信息和FreeRTOS的调试辅助功能。如果未启用FreeRTOS的调试配置,对象名称可能无法解析。

网友C:
如果调试器未正确加载程序的符号表,FreeRTOS 视图可能无法解析对象名称。

网友D:
FreeRTOS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E:
更新FreeRTOS 和 STM32CubeIDE。

网友F:
FreeRTOS 的调试宏未启用或对象未通过带名称的 API 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