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舵机的性能?

楼主(2025-10-23):
测试舵机性能需从基础功能、核心参数和稳定性三方面入手,通过简单工具即可完成关键指标验证,确保其满足使用需求。
一、基础功能测试:验证舵机能否正常工作
此步骤核心是确认舵机响应控制信号的能力,排除接线错误或硬件故障。
接线检查:按舵机说明书连接电源、信号线和地线。注意电源电压需匹配舵机额定电压(如 4.8V-7.2V),避免过压烧毁。
信号控制:使用舵机测试仪、Arduino 等控制器发送 PWM 信号,测试以下功能:
发送 0°(0.5ms 脉冲)、90°(1.5ms 脉冲)、180°(2.5ms 脉冲)信号,观察舵机输出轴是否精准转到对应角度,无卡顿或无响应情况。
连续发送不同角度信号,检查舵机转动是否顺滑,无明显噪音或抖动。
二、核心参数测试:量化舵机关键性能
通过测试扭力、速度和精度,判断舵机是否符合规格书参数,能否满足实际负载需求。
1. 扭力测试
工具:弹簧秤、舵机摆臂(长度已知,如 10cm)。
方法:将摆臂安装在舵机输出轴上,摆臂末端挂钩连接弹簧秤;发送信号让舵机保持固定角度,横向拉动弹簧秤,记录弹簧秤最大读数;根据 “扭力(kgf.cm)= 拉力(kgf)× 摆臂长度(cm)” 计算实际扭力,与规格书对比。
2. 速度测试
工具:秒表、量角器。
方法:用信号控制舵机从 0° 转到 60°,同时启动秒表计时;记录转动完成的时间,与规格书 “秒 / 60°” 参数对比,判断速度是否达标。
3. 精度测试
工具:量角器。
方法:分别发送 0°、30°、60°、90° 等多个目标角度信号;用量角器测量舵机实际转动角度,计算偏差值(一般优质舵机偏差应小于 1°)。
三、稳定性与极限测试:验证长期使用可靠性
此步骤针对舵机在负载或恶劣条件下的表现,适合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场景(如机器人、工业设备)。
长时间负载测试:让舵机带动额定扭力 80% 的负载,连续运行 1-2 小时,观察是否出现过热、扭力下降或角度漂移。
电压波动测试:在舵机工作电压范围(如 4.8V-7.2V)内,分别用最低、额定、最高电压供电,测试扭力和速度变化,确认性能波动是否在可接受范围。
360° 舵机特殊测试(若适用):对于连续旋转舵机,需测试 “占空比与转速” 的对应关系,确认不同 PWM 信号下转速是否稳定,无卡顿或转速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