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出错: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楼主(2025-10-23):
我在 STM32CubeIDE 上为 STM32F407VG 开发板编写了代码。
构建过程没有错误,但运行程序时,出现了标题所示的错误。
错误消息的完整内容是: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255) Unknown. Please check power and cabling to target.

与我的电脑连接正常,而且几天前我运行其他程序时,一切都很正常。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换USB线或电脑USB端口看看

网友B:
检查开发板上的ST-LINK 部分是否有松动或氧化。

网友C:
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开发板上的BOOT0/BOOT1 跳线有没有错误配置

网友E:
某些开发板可能有 ST-LINK 供电切换跳线,检查是否切换到正确的供电方式

网友F:
可能需要重启设备。

网友G:
重新插拔一下ST-LINK。

网友H:
更新ST-LINK固件,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I:
检查STM32CubeIDE配置

网友J:
目标芯片锁死ST-LINK 可能无法连接。

网友K:
临时关闭 Windows 防火墙或杀毒软件

网友L:
卸载重装STM32CubeIDE

网友M:
是否有松动或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