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每周分享】变频器驱动电路正负电压正常,波形也正常,偏偏带载就炸机!

楼主(2025-10-23):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最近接修一台如图一所示ABB ACS335系列3kW变频器,本想着只是单纯的一例IGBT模块烧毁故障,岂料此次维修竟让本人再次见识到了啥叫波诡云谲。至于前因后果,请诸位坛友且听本人从头道来。

话说接手该台变频器后,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直流母线P、N两端分别对电源R、S、T和输出端U、V、W进行测量,结果发现N端对V相输出端直接为0V,显而易见V相下桥IGBT模块已然击穿烧毁。将变频器拆机后,关联线路正反面请见图二和图三,除了图中立板为主控及辅助接线端子部分外,底板部分集合了滤波储能电容(已拆除)、开关电源、A+V电量采样转换部分电路,以及IGBT模块工作所需的PWM信号驱动电路。

根据故障现象,按照之前积累的检修经验,变频器但凡出现IGBT模块烧毁现象,其对应的PWM信号驱动电路中的光电耦合器、推挽电路功率三极管、限幅稳压二极管等器件均需检测排查。遵循此惯例,对上述关联器件做静态测量无异常后,在未装IGBT模块状态下给线路通入DC500V电源,随后展开相应电位电压测量。此过程中,测得六路PWM信号驱动电路中+15V开启电压和-8V关断电压均正常。鉴于本机PWM信号驱动电路中采用的光电耦合器带有IGBT模块短路保护功能,于是短接相应点位,人为屏蔽该功能的方法进行后续动态测试。按下变频器启动键后,使用示波器分别测量六路PWM信号的波形,发现波形同样无异常(见图四),于是判定本次故障系单纯的V相下桥IGBT模块损坏所致,但出于保险起见,本人采购了两支新IGBT模块将V相全部更换。

在装好IGBT模块并静态测量P、N两端对电源、输出端无异常后,空载状态下本人接入交流电源试机,此过程中变频器显示运行参数正常,测量输出端三相电压平衡。本想此次维修就此结束时,岂料接入2.2kW电动机试机过程中,当变频器频率升至30HZ左右时,变频器内部发生“啪”的一声响,随之报出图五所示故障代码,断电检测发现V相下桥IGBT模块居然再次烧毁了!

综上所述,虽然之前针对变频器相关动静态的测量无异常,但仍可见V相下桥IGBT模块PWM信号驱动电路存在隐形故障。再次展开相应测量,同样是“正常”,无奈之下只得静心分析故障,最终在结合图六反绘的电路图(注:简图,非详细原理图)时想到了一种可能原因——由于变频器功率小,对应配用IGBT模块的容量也非常小,因此PWM信号采用光电耦合器直接驱动,若光电耦合器性能老化导致关断能力不足,岂不造成该种故障现象。于是采购新光电耦合器进行代换,结果故障得以排除。
虽然此次变频器维修业务,本人是赔本赚吆喝,但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却再次为本人以后的维修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要谋定而动,切不可“想当然”。诸位坛友是否认同本人的观点?

网友A:
光电耦合器老化是常见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耦合器老化是常见现象

关键是光耦老化后的检测非常困难,常规手段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