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内部VREF无法输出电压

楼主(2025-10-23):
GD32H757内部VREF无法输出电压,配置如下,实测VREFP引脚无电压输出

网友A:
VREF时钟是否已使能

网友A:
如果时钟未使能,VREF模块将无法工作。

网友B:
用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C:
用ADC的内部参考电压如果支持。

网友D:
用的GD32固件库版本与芯片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E:
VREFP引脚连接了外部负载,可能导致电压无法稳定输出。

网友F:
在代码中检查是否调用了gpio_af_set()或其他复用配置函数。

网友G:
调用vref_high_impedance_mode_disable()以禁用高阻模式

网友H: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