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以RA4M2-SENSOR开发板实现迷你型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5-10-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实现迷你信号发生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硬件的方式,即通过相应功能模块来实现,如AD9833模块就是一可编程波形发生器;另一种则是以软件的方式来实现。
这里介绍的就是一种采用软件方式,来实现的方案,其功能包括:产生指定幅值的信号、可调占空比的信号、三角波、锯齿波、正弦波、余弦波及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节拍信号等。
为便于使用,是以OLED屏为显示器件,来减少引脚的占用。
为配合功能的选择,是使用板载的按键K1K2K3
产生的信号,则是由DAC引脚输出。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信号,则由其他的引脚输出。
具体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OLED_SCL----P100
OLED_SDA----P101
K1----P013
K2----P112
K3----P111
DAC----P014
TXD9----P109
RXD9----P110
A----P301
B----P302
C----P407
D----P408

相关引脚的配置在RASC下完成,所使用的资源如图1所示,相应资源的配置情况见图2至图5所示。
1  所用资源

2  GPIO配置 (输入与输出

3 定时器配置

4  DAC配置

5 串口配置

随后,可用RASC生成相应的KEIL项目工程。

该信号发生器的界面如图6所示,所用字模由工具软件提取其界面如图7所示。
6 界面效果

7 提取方式

实现界面效果的程序为: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CHinese(32,0,2);
OLED_ShowCHinese(48,0,3);
OLED_ShowCHinese(64,0,4);
OLED_ShowCHinese(80,0,5);
OLED_ShowCHinese(96,0,6);
OLED_ShowString(0,5,"by:jinglixixi",16);
while(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1)==BSP_IO_LEVEL_HIGH);

功能选择的形式及滚动效果如图8至图10所示,为进行功能选择,K1键用于选取下一项、K2键用于选取前一项、K3键用于确认。
8 菜单显示

9 滚动选取

10 滚动效果

菜单选项滚动效果的函数为:
void gui_menu(uint8_t k)
{
         uint8_t i,h;
         uint8_t menu_GRAM[8][3]={{7,8,25},{9,10,11},{12,13,14},{15,16,14},{17,18,14},{19,18,14},{17,21,22},{20,21,22}};
         for(i=0;i<4;i++)
         {
                    h=(k+i)%6;
                    OLED_ShowCHinese(16,i*2,menu_GRAM[h][0]);
                    OLED_ShowCHinese(32,i*2,menu_GRAM[h][1]);
                    OLED_ShowCHinese(48,i*2,menu_GRAM[h][2]);
         }
}

功能选择处理的程序为:
OLED_Clear();
j=1;
k=1;
OLED_ShowChar(8,0,'>',16);
while(j)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2)==BSP_IO_LEVEL_LOW)
        {
                if(k>1) k=k-1;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0_PIN_13)==BSP_IO_LEVEL_LOW)
        {
                if(k>7)
                {
                        k=1;
                }
                else
                {
                        k=k+1;
                }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1)==BSP_IO_LEVEL_LOW)
        {
                j=0;
        }
        p=k-1;
        gui_menu(p);
        OLED_ShowNum(80,0,k,2,16);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为进行参数设置,其界面如图11所示。
11 参数设置界面

参数设置的程序为:
j=1;
k=1;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6,2,"n=",16);
while(j)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2)==BSP_IO_LEVEL_LOW)
     {
          k=k-1;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0_PIN_13)==BSP_IO_LEVEL_LOW)
     {
          k=k+1;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1)==BSP_IO_LEVEL_LOW)
     {
          j=0;
     }
     OLED_ShowNum(40,2,k,2,16);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为了突出直观性的特点,是通过OLED屏来呈现波形的样式。
绘制坐标轴的函数为:
void gui_draw_axis(void)
{
   gui_draw_hline(62,0,120);
   gui_draw_vline(0,0,62);
}

设置输出幅值的程序为:
j=1;
k=0;
o=0;
OLED_ShowString(16,3,"n=0",16);
while(j)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2)==BSP_IO_LEVEL_LOW)
                {
                         if(k>1) k=k-1;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0_PIN_13)==BSP_IO_LEVEL_LOW)
                {
                         k=k+1;
                }
                if(R_BSP_PinRead(BSP_IO_PORT_01_PIN_11)==BSP_IO_LEVEL_LOW)
                {
                         j=0;
                }
                if((p==0)&&(o!=k))
                {
                        k=k%33;
                        h=3;
                        OLED_ShowString(16,h,"n= .  V",16);
                        OLED_ShowNum(32,h,k/10,1,16);
                        OLED_ShowNum(48,h,k%10,1,16);
                        o=k;
                }
                if((p==1)&&(o!=k))
                {
                        k=k%101;
                        h=3;
                        OLED_ShowString(16,h,"n=    %",16);
                        OLED_ShowNum(32,h,k,3,16);
                        o=k;
                }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绘制幅值输出效果的程序为:
for( (i=0;i<=100;i++)
{
          if(k==0) OLED_DrawPoint(i,62-k*1.5,1);
}
OLED_Refresh();
if(k>16) h=5;
else h=3;
OLED_ShowString(16,h,"n= .  V",16);
OLED_ShowNum(32,h,k/10,1,16);
OLED_ShowNum(48,h,k%10,1,16);

在设置输出幅值后,其输出效果如图12和图13所示。
12 输出低幅值电压

13 输出高幅值电压

以设置幅值的程序为基础,可方便地完成占空比设置的程序,其介绍这里从略。

绘制占空比效果的程序为:
for(i=0;i<=100;i++)
{
        if(k==1)
        {
            if(i<u) OLED_DrawPoint(i,22,1);
            else  OLED_DrawPoint(i,62,1);
            if((i==u)||(i==100)) gui_draw_vline(i,22,62);
        }
}
gui_draw_hline(22,100,120);
OLED_Refresh();
h=0;
OLED_ShowString(16,h,"n=    %",16);
OLED_ShowNum(32,h,k*10,3,16);

在设置占空比后,占空比的调节效果如图14和图15所示。
14 占空比=40%

15 占空比=80%

绘制锯齿波的程序为:
for(i=0;i<=100;i++)
{
        g=i%50;
        if(g<49) OLED_DrawPoint(i,62-g,1);
        if(g==0)  gui_draw_vline(i,12,62);
}

其执行效果如图16所示。
16 锯齿波效果

绘制三角波的程序为:
for(i=0;i<=100;i++)
{
         g=(i%25)*2;
         if((i%25)==0) f=(f+1)%2;
         if(f>0) OLED_DrawPoint(i,62-g,1);
         else OLED_DrawPoint(i,12+g,1);
}

其执行效果如图17所示。
17 三角波效果

绘制正弦波的数据为:
int values[64]=
{
{0x07FF},{0x08C8},{0x098E},{0x0A51},{0x0B0F},
{0x0BC4},{0x0C71},{0x0D12},{0x0DA7},{0x0E2E},
{0x0EA5},{0x0F0D},{0x0F63},{0x0FA6},{0x0FD7},
{0x0FF5},{0x0FFF},{0x0FF5},{0x0FD7},{0x0FA6},
{0x0F63},{0x0F0D},{0x0EA5},{0x0E2E},{0x0DA7},
{0x0D12},{0x0C71},{0x0BC4},{0x0B0F},{0x0A51},
{0x098E},{0x08C8},{0x07FF},{0x0736},{0x0670},
{0x05AD},{0x04EF},{0x043A},{0x038D},{0x02EC},
{0x0257},{0x01D0},{0x0159},{0x00F1},{0x009B},
{0x0058},{0x0027},{0x0009},{0x0000},{0x0009},
{0x0027},{0x0058},{0x009B},{0x00F1},{0x0159},
{0x01D0},{0x0257},{0x02EC},{0x038D},{0x043A},
{0x04EF},{0x05AD},{0x0670},{0x0736}
};

绘制正弦与余弦波的函数为:
void gui_sin(uint8_t k)
{
          uint16_t i,sj,p;
          for (i = 0 ; i < 128; i++)
          {
                  if(k==4) sj=values[i/2];
                  else
                  {
                                p=(i/2+16)%64;
                                sj=values[p];
                  }
                  sj=sj/80;
                  OLED_DrawPoint(i,63-sj,1);
           }
}

绘制正弦波的程序为:
  1. Gram_clear();
  2. gui_draw_axis(1);
  3. gui_sin(5);
  4. OLED_Refresh();

实现正弦与余弦波的效果如图18和图19所示。
18 正弦波效果

19 余弦波效果

为便于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MAL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3_PIN_01, BSP_IO_LEVEL_LOW)
#define MAH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3_PIN_01, BSP_IO_LEVEL_HIGH)
#define MBL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3_PIN_02, BSP_IO_LEVEL_LOW)
#define MBH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3_PIN_02, BSP_IO_LEVEL_HIGH)

#define MCL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LOW)
#define MCH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HIGH)
#define MDL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LOW)
#define MDH   R_IOPORT_PinWrite(&IOPORT_CFG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HIGH)

步进电机正反转的驱动程序为:
void zx(int n)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64;X++)
  {
     for(Y=0;Y<8;Y++)
     {
         MDL;
         MAH;
         Delay_hms(n);
         MBH;
         Delay_hms(n);
         MAL;
         Delay_hms(n);
         MCH;
         Delay_hms(n);
         MBL;
         Delay_hms(n);
         MDH;
         Delay_hms(n);
         MCL;
         Delay_hms(n);
         MAH;
         Delay_hms(n);
     }
  }
}

void fx(int n)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64;X++)
   {
       for(Y=0;Y<8;Y++)
       {
          MDH;
          MAH;
          Delay_hms(n);
          MAL;
          Delay_hms(n);
          MCH;
          Delay_hms(n);
          MDL;
          Delay_hms(n);
          MBH;
          Delay_hms(n);
          MCL;
          Delay_hms(n);
          MAH;
          Delay_hms(n);
          MBL;
          Delay_hms(n);
       }
    }
}

20 步进电机控制

波形输出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Wave_Init(void)
{
        err = FSP_SUCCESS;
        err = R_GPT_Open(&g_timer0_ctrl, &g_timer0_cfg);
        assert(err == FSP_SUCCESS);
        err = R_GPT_Start(&g_timer0_ctrl);
        assert(err == FSP_SUCCESS);
        err = R_DAC_Open(&g_dac0_ctrl, &g_dac0_cfg);
        assert(err == FSP_SUCCESS);
        err = R_DAC_Start(&g_dac0_ctrl);
        assert(err == FSP_SUCCESS);
}

波形输出的中断处理函数为:
void g_timer0_callback(timer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_args);
        R_DAC_Write(&g_dac0_ctrl,wave[i++]);
        if(i >= 256) i = 0;
}

至此,就有效地实现了迷你型信号发生器的功能。此外,通过串口还可以指令的方式来控制波形信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