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1024工程师节】两大活动持续一周!奖品拿到手软~

楼主(2025-10-23):
开奖啦~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节日,恭喜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工程师们中奖!!@wuyu40 @jobszheng @dffzh @真的问题不大 @Peixu @一个人破 @bbblue @kai迪皮 @gaoshanmicai 请在11月12日之前私信小海邮寄地址噢

工程师们好!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1024硬件工程师节!小海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最近小海看到大家对极海活动礼品很喜欢,
不如趁这次节日再送一波!(爱送爱送)[em:3:]
在这一天,我们不仅要用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来庆祝,
更要用知识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来点燃社区的热情!
今年,我们准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年度盛典,包含两大主题活动,

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萌新”,还是身经百战的“老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参与方式!

[em:yct24:]活动一:「“前辈”请指教」—— 你的困惑,我们来解答!
还在为学习路线迷茫?为技术瓶颈苦恼?为面试技巧发愁?

例如:
  • 选型求助: “新手入门,极海的芯片该怎么选?”、“项目中需要一个低功耗的LDO,有没有推荐?”
  • 原理图/PCB评审: “第一次画四层板,求大佬帮忙看看叠层和关键信号走线有没有坑。”
  • 调试难题: “我的I2C通信总是不稳定,用示波器看了波形也正常,该从哪查起?”
  • 工具使用: “刚买了台逻辑分析仪,除了分析协议,还有什么高级**吗?”
......
别怕!在这里,你的每一个问题都将被认真对待。

【如何参与】
  • 在本帖下回复,清晰描述你的问题,等待社区友友们为你指点迷津~

【活动奖品】
  • 为提问者: 获得精准解答,并获得随机现金小红包
  • 为回答者: 你的回答一旦被小海回复,即视作采纳为 “最佳答案”将获得极海精美礼品*1

[em:yct16:]活动二:「1024极海技术日」—— 开发者和他的好故事们!

回顾过去一年,你一定有许多值得分享的“高光时刻”!
一次漂亮的技术攻坚,一个引以为傲的个人项目,一段刻骨铭心的踩坑经历……现在,是时候把它们写下来,接受社区的膜拜了!

【如何参与】

    • 发布分享帖,标题格式为 [1024极海技术日] +xxxxx(您的标题),发布后@Gfan
    • 内容引导: 分享一段你在硬件开发过程中的真实经历。可以是一个让你收获满满的项目,一个让你头疼不已的“坑”,可以是一直陪伴你的开发工具,或是一些你总结出的宝贵“要点”。内容不设限。

【活动奖品】
综合评选8位幸运用户送出极海精美收纳包*1

活动统一截止日期:即日起-2025年11月5日
奖品将在名单发出后3天内寄出,请留意后台私信~

邮件地址已私信发你,谢谢你了哦。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的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面对几百上千页的芯片手册,一般都是从何看起啊

先读目录和概述,快速摸清芯片核心功能、应用场景。 重点看电气特性表,掌握供电、I/O 电平、功耗等关键参数。 再看引脚定义,明确引脚功能和使用要求。
先读目录和概述,快速摸清芯片核心功能、应用场景。 重点看电气特性表,掌握供电、I/O 电平、功耗等关键参数。 再看引脚定义,明确引脚功能和使用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的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面对几百上千页的芯片手册,一般都是从何看起啊 ...

我一般是从启动上看起。
在使用keil或者其它编译器时,对SRAM的分配,启动存储地址,启动模式都是首先要了解的。
如果上述参数配置错误,要么编译器会各种报错,要么即使是示例代码,烧录进去也运行异常。
唉!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的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面对几百上千页的芯片手册,一般都是从何看起啊 ...

先问下AI这款芯片有哪些重要参数、功能以及注意点,让它推荐阅读路径

网友D:
有个疑问,希望有前辈可以指导一下,手头有个项目就是用STM32F103C8T6和HAL库写的,功能不复杂,就是PWM调速、串口通信这些。我现在有个想法:能不能在Keil里直接把芯片型号从STM32F103换成APM32F103,然后直接编译下载?

会不会没那么简单,得把所有HAL库的函数都手动换一遍?比如 HAL_UART_Transmit 这种,得换成极海对应的函数?
从STM32迁移到APM32,代码这块到底要改多少东西?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从启动上看起。
在使用keil或者其它编译器时,对SRAM的分配,启动存储地址,启动模式都是首先要 ...

谢谢!这些痛确实也遇到过

网友E:
极海芯片在驱动电机时,能否及时读取ADC数据(能不能和dma联用,或者有多个结果寄存器),在设置PWM占空比时有没有  单个函数设置  占空比?会不会需要  自己写寄存器去设置?

网友F:
之前帮一位坛友调试极海MCU的通过定时器通道输出PWM功能,对AFR(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这块研究了老半天。
APM32F003的引脚复用功能,对应的AFR寄存器在代码上究竟需要怎么配置才是最正确的?发现功能实现了,但貌似配置的也不正确,一开始研究了这个表格,其实也没看的很明白。
手头上也收集了不少极海资料:

代码结构与功能 定义FMC_AFRConfig_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AFRConfig,用于存储 AFR 配置参数。 将AFR0、AFR1、AFR3、AFR4、AFR5、AFR7均配置为FMC_OB_AFR_DISABLE,即禁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的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面对几百上千页的芯片手册,一般都是从何看起啊 ...

我的经验:我不会特意去看的,在开发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我会有针对性的再去查阅,看的最多应该是相关外设的寄存器的位定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希望有前辈可以指导一下,手头有个项目就是用STM32F103C8T6和HAL库写的,功能不复杂,就是PWM调 ...

建议重新移植,很多东西和名称还是有区别的吧;直接替换,后面可能会遇到你难以解决的Bug。跨平台移植的难度大小,主要要看你的代码框架设计了,如果是驱动层,应用层划分的比较清楚,移植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然你就要手动修改与MCU相关的代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手来说,的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佬们面对几百上千页的芯片手册,一般都是从何看起啊 ...

对待一款陌生的芯片时,我的一般思路是这样的
1. 首先阅读数据手册,芯片的外设资源是否满足项目需要,比如说多少个UART、I2C、SPI等。
2. 其次是这款芯片的内核性能是否能行,可跑跑/查查coremark(比如老项目都使用M3了,这个时候再换M0可能就捉襟见肘了),可以
3. 再看这款芯片的flash、ram资源是否满足项目需要。

那通过数据手册基本可以评估一款MCU是否满足需求。满足需求了,我们准备好用户手册和评估代码。

了解一款MCU,最重要是使用它,使用过程中有问题再看手册

1. 点灯例程看看能不能行:使用评估板下载Geehy的官方例程(他们SDK里面有),我一般选择的是MDK,搭配他们的官方开发板。
搞例程的时候需要关注它官方的芯片选型一般是这个系列的最大容量/资源的型号。若手上的板卡不一样,则需要关注芯片选型以及MDK下面的.sct文件是否和自己手上的一致。

2. 打印点东西/或者进行仿真:在我看来在看手册之前,我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看手册?是遇到bug了?还是驱动不同的功能?
2.1 遇到bug?是不是硬件接线的问题?是芯片的软件问题?若是软件问题,那我这个时候就会去定位出现bug的外设或者地方,针对性的看这个外设的说明,特别是在仿真状态下寄存器内容和我想要的效果内容与手册是否三方对应?
2.2 驱动不同的功能?SDK有没有用例?SDK的用例能不能改成我想要的?如果需要修改的话那我们就可针对性的看涉及的功能,如例程是DMA通道1搬运UART1的数据,那我这个时候需要搬运UART2的数据,是不是就需要核对手册对应的通道啦?

总结:手册是字典
手册作为权威的说明书,对于实际项目情况,我们项目可能用不完所有的外设,那我们只需要在使用一些些外设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查一查。

以上就是俺的小小总结,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极海芯片在驱动电机时,能否及时读取ADC数据(能不能和dma联用,或者有多个结果寄存器),在设置PWM占空比 ...

您使用的是哪款MCU啊?
1. 极海的大部分MCU ADC 一般都可以和DMA联用,他们有例程的,比如:APM32E10x_SDK_V1.3.1\Examples\Board_APM32E103_MINI\ADC\ADC_DMA
2. 极海的大部分MCU都是一个ADC DATA 寄存器
3. 设置TMR的占空比可以使用库函数哦,不需要自己写寄存器,你可以参考:APM32E10x_SDK_V1.3.1\Examples\Board_APM32E103_MINI\TMR\TMR_PWMOutput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希望有前辈可以指导一下,手头有个项目就是用STM32F103C8T6和HAL库写的,功能不复杂,就是PWM调 ...

据我所知,你直接下进去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待一款陌生的芯片时,我的一般思路是这样的
1. 首先阅读数据手册,芯片的外设资源是否满足项目需要,比 ...

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之前帮一位坛友调试极海MCU的通过定时器通道输出PWM功能,对AFR(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这块研究了 ...

最好列个表去配置这一块,一旦冲突就用不了

网友C:
如果003的TIM2_CH3通道和USART3(CK)冲突了,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已知USART3必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好列个表去配置这一块,一旦冲突就用不了

是的,当时研究调试了半天才通。

网友E:
我还没有升级成资深坛友,没办法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