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串口扩展芯片CH9434的FIFO中断反复触发

楼主(2025-10-23):
在CH9434的工作过程中,接收FIFO达到触发水线时触发中断。如果我在读取过程中,接收水线又涨回到了水线之上,CH9434还会触发中断吗?
有点类似GPIO的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了!

网友A:
9434有多种中断类型,根据FIFO触发值,可以有数据可用中断(数据超过触发值)和数据超时中断(数据低于触发值),开启对应中断使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34有多种中断类型,根据FIFO触发值,可以有数据可用中断(数据超过触发值)和数据超时中断(数据低于触发 ...

还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感觉楼主是不是要看看是什么触发了中断 中断优先级是怎么设置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是不是要看看是什么触发了中断 中断优先级是怎么设置的对吧

我调整了一下触发清中断的位置。我先关闭了FIFO触发,出中断前再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