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为什么stm32cubeide一直在改变构建和布局?

楼主(2025-10-23):
有没有办法锁定视图?我可以理解有一个构建视图和一个调试视图,也许还有一个运行视图,但每次我把窗口移动到想要的位置,只要我再次构建、调试等,控制台日志就会移动,或者其他一些窗口会跳到顶部。有没有办法将它们永久锁定?这个问题从多年前开始就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A:
禁用自动布局恢复,关闭“保存和恢复透视图”

网友B:
禁用构建/调试时的透视图切换

网友C:
用固定布局的插件,安装Eclipse插件 Easy Shell 或 Window Working Sets,通过脚本或规则强制保持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