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Flash擦除与写入时间是不是固定的?

楼主(2025-10-24):
在做IAP功能时仔细的阅读了一下手册。我发现Flash编程模块使用的是HSICLK的时钟源。如下图所示:
由于HSI的时钟源是固定的,如果擦写的程序也基本固定,我是不是可以理解Flash的擦写时间基本是固定的?

网友A:
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固定的 个人认为

网友B:
通常,Flash的擦除和写入时间以时钟周期为单位计算,因此在以下条件满足时,理论上擦除和写入时间是固定的:

  1、时钟源频率稳定:HSICLK频率固定,未经动态调整(如PLL倍频或分频)。
  2、操作条件一致
:每次擦除或写入的Flash页面大小、编程算法(如字编程或页面编程)及Flash控制器配置(如等待周期)保持不变。
  3、硬件环境稳定:电源电压、温度等环境因素不影响Flash操作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Flash的擦除和写入时间以时钟周期为单位计算,因此在以下条件满足时,理论上擦除和写入时间是固定的 ...

HSI clock 就是稳定的。
也不存在pll的事情呀

网友C:
看上去应该是一致。
估计受温度的影响会有一点。

网友D:
这个倒是一个好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