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Eclipse 和 GDB 使用 STLink-V2 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10-24):
我使用的是标准版 Eclipse,对其进行配置,以加载并单步调试一个非常简单的流水灯程序,该程序运行在 Nucleo-L073RZ 开发板上。用stllink调试。单独使用 arm-non-eabi-gdb 进行调试时,这套设置能正常工作。
在 Eclipse 中,编译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然后创建一个调试配置,选择 “GDB 硬件调试”。在调试器选项卡下,选择了调试器(arm-none-eabi-gdb),在远程目标字段集下,选择了 ST-LINK 以及与代理通信的 IP / 端口。在启动选项卡下,在 “main” 处设置了一个断点,然后运行调试器。
从现象来看,程序已被下载,Eclipse 知道我在.gdbinit 文件中设置的断点(见附加截图),闪烁程序运行了很短的时间(短到只能看到 LED 闪烁几次,历时不到一秒),然后就退出了,结果如附加图片所示。LED 会闪烁这一事实表明,尽管 Eclipse 知道断点的存在,但断点并未被触发。
我已经更新了 ST-LINK/V2 的固件,然后在 Eclipse 中试了不同的设置,但都没有效果。

网友A:
可能GDB启动参数错误

网友B:
Eclipse生成的GDB命令可能未正确加载符号文件或初始化调试环境,导致断点失效。

网友C:
禁用Eclipse自动生成的GDB命令

网友D:
检查ST-LINK驱动是否用的最新版

网友E:
编译器优化后,main 函数可能被内联或跳过,导致断点失效。

网友F:
禁用优化、检查调试信息、避免中断干扰

网友G:
main 函数可能被内联或跳过

网友H:
重点排查断点是否被正确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