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怎么样配置MCU的IO口输出速率?

楼主(2025-10-24):
MCU的IO口输出速率指的是GPIO引脚能够输出的最大翻转频率,以STM32F4为例,其IO口的输出速率支持如下四档配置:
并使用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的GPIO_Speed变量来记录速率值:、
其他MCU的配置大同小异。
在实际应用时,我们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速率,比如你需要输出10MHz的方波,如果配置为2MHz,会因为速率不足导致波形失真;即你应该配置大于10MHz的速率,比如25MHz,100MHz;但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速率会带来噪声问题和功耗问题。

所以以后尽量按实际需求来配置这个速率参数。

网友A:
一般有这些措施
看芯片手册 IO 口电气参数,明确最大翻转速率;2. 依据外设需求定速率,如驱动 LED 可慢、高速通信需快;3. 受 GPIO 配置(推挽 / 开漏)和负载影响。

网友B:
一直不懂,这个IO的速度是怎么实现快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懂,这个IO的速度是怎么实现快慢的。

MCU内部数字逻辑电路可以实现吧,具体我也是门外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这些措施
看芯片手册 IO 口电气参数,明确最大翻转速率;2. 依据外设需求定速率,如驱动 LED 可慢、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