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有趣的问题探讨

楼主(2025-10-24):
探讨一个问题:
1、模块A和模块B之间的总线通信正常;
2、模块A和模块C之间的总线通常异常;
3、模块B和模块C所用的主控芯片是pin-to-pin可以替换的两款不同芯片。
按以上信息,能确定是模块C有问题吗?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模块C有问题。理由如下:
既然模块A与模块B通信正常,模块A的功能很可能没有故障。
模块A与模块C通信异常,而模块B和C的硬件连接类似(pin-to-pin兼容),因此问题很可能出在模块C本身。
尽管芯片是pin-to-pin兼容,但不同芯片可能需要在软件或固件层面进行适配(例如,初始化序列、通信协议或时钟配置)。如果模块C的芯片没有正确配置或存在缺陷,就会导致通信异常。
其他潜在因素(如总线电缆、连接器或环境干扰)通常会影响所有通信,但这里只有模块C通信异常,因此更指向模块C的问题。

网友B:
得看具体情况,电路\波形\数据,找出异常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模块C有问题。理由如下:
既然模块A与模块B通信正常,模块A的功能很可能没有故障。
模块A与 ...

感谢回复,只能说C模块异常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具体情况,电路\波形\数据,找出异常的原因.

有道理。

网友C:
可以确定模块C异常哦

网友:
可以把B,C模块上的芯片对调测试一下,这样可以确定具体是除开芯片外的电路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
另外是不知道你产的通讯指的是哪种,IIC,SPI,UART,485等。如果是前三种估计跟时序有关,外部硬件电路就几个上拉,出问题很少。如果是485的话,可以换上楼的操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