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teryICPProgrammer 如何不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如何修改jlink默认路径

楼主(2025-10-24):
ArteryICPProgrammer在打开时必须使用管理员权限,否则识别不到jlink,但是产线量产的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如何才能识别到jlink正常烧录
生产量产电脑安装了多个jlink版本,每次打开都是低版本的jlink,如何修改默认路径

网友A:
ICP是默认找的高版本Jlink,使用时也不需要管理员权限,你的现象应该可以直接运行起来哦,有报错吗?可否截个图?
如果还是没有解决,建议用ICP加AT Link方式解决

楼主:
量产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并且装了两个版本的jflash,分别是V6.0在 C:\Program Files (x86), V8.1在C:\Program Files,每次打开ArteryICPProgrammer总是提示jlink版本不够或管理员打开, 已经卸载V6.0 并且重启电脑也没用,每次打开依然是默认C:\Program Files (x86)  V6.0路径,必须手动更改路径到V8.1下

感谢反馈,下一个版本ICP可以把之前Jlink路径记录下来。

楼主:
是的,我遍历文件夹下的xml文件或其他文本文件,没有发现记录jlink路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