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366000:多功能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25-10-28):
功能概述:SH366000是一款具有多种电池管理功能的芯片,包括电池接入检测、充放电MOSFET控制、电量计量、温度监控等。
技术特性:
每秒通过检测PRES引脚电平来判断电池组是否接入应用系统,实现快速的电池状态检测。
通过采样电阻计算电流值,通过库仑积分获取剩余电量,并每秒更新一次剩余电量信息。
每秒测量一次温度、各串Cell电压及电池组电压,确保电池组的安全运行。
提供多种容量调整和电量计量功能,如EDV电压调整、中间校准电压设置等。
应用场景:适用于需要高精度电池管理和保护的场景,如电动汽车、储能系统等。

网友A:
支持2-4串锂电池的充放电控制,适配不同电压需求的电池组

网友B:
结合库仑积分法和开路电压法,动态补偿温度、电流变化的影响,提升剩余电量估算精度

网友C:
通过一次完整充放电循环自动获取电池实际容量优化长期使用精度;支持中间校准,适应不同工况

网友D:
具备过载、短路、过压、低压、过温、低温等一级保护,快速切断电路

网友E:
针对严重失衡、通信失败等异常,熔断FUSE并锁定保护状态

网友F:
支持主动式电池平衡,减少各电芯间的电压差异;预充电模式防止低压电池受损,充电暂缓功能应对极端温度

网友G:
提供4或5段LED指示,支持绝对或相对电量百分比显示,可通过DISP引脚激活

网友H:
检测与控制引脚包括电池电压采样、温度检测、充放电MOSFET控制以及多重保护反馈引脚

网友I:
SH366000 专为锂电池组的充放电管理、安全保护及电量监测设计,广泛应用于便携式设备、储能系统等领域

网友J:
SH366000凭借其高集成度、精准的电量管理和多重安全防护,成为锂电池管理系统的理想选择,尤其适合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工业及消费类场景

网友K:
SH366000 是中颖多功能电池管理芯片,支持多串锂电池保护,集成电压 / 电流 / 温度监测,实现过充、过放、过流等全方位保护。具备电芯均衡功能,通过 I²C 与主机通信,低功耗设计适配长期待机,外围电路简单,适用于电动工具、储能设备等场景,兼顾安全性与集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