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展示一份模拟I2C驱动代码

楼主(2025-10-24):
, , pi, IO

MCU和EEPROM芯片之间会经常使用模拟I2C通信来实现数据读写,下面就分享一份模拟I2C驱动代码,供大家参考:
在MCU的I2C外设资源不够的情况和对I2C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场景下,可以考虑使用模拟I2C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 定义I2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 用户只需要修改下面4行代码即可任意改变SCL和SDA的引脚 */
#define GPIO_PORT_I2C_SCL          GPIOA                        /* GPIO端口 */
#define GPIO_PORT_I2C_SDA          GPIOA                /* GPIO端口 */
//#define RCC_I2C_PORT               RCC_AHB1Periph_GPIOB        /* GPIO端口时钟 */
#define I2C_SCL_PIN                      GPIO_PIN_13                        /*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
#define I2C_SDA_PIN                      GPIO_PIN_14                        /*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

/* 定义读写SCL和SDA的宏 */
#define I2C_SCL_1()  HAL_GPIO_WritePin(GPIOA,I2C_SCL_PIN,GPIO_PIN_SET)            /* SCL = 1 */
#define I2C_SCL_0()  HAL_GPIO_WritePin(GPIOA,I2C_SCL_PIN,GPIO_PIN_RESET)        /* SCL = 0 */

#define I2C_SDA_1()  HAL_GPIO_WritePin(GPIOA,I2C_SDA_PIN,GPIO_PIN_SET)                /* SDA = 1 */
#define I2C_SDA_0()  HAL_GPIO_WritePin(GPIOA,I2C_SDA_PIN,GPIO_PIN_RESET)        /* SDA = 0 */

#define I2C_SDA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I2C_SDA_PIN) //((GPIO_PORT_I2C_SDA->IDR & I2C_SDA_PIN) != 0)        /* 读SDA口线状态 */
#define I2C_SCL_READ()  HAL_GPIO_ReadPin(GPIOA,I2C_SCL_PIN)  //((GPIO_PORT_I2C_SCL->IDR & I2C_SCL_PIN) != 0)        /* 读SCL口线状态 */

static void bsp_I2CBusEnter(void);
static void bsp_I2CBusExit(void);

static uint8_t g_i2c_busy = 0;

/*
*********************************************************************************************************
*        函 数 名: bsp_InitI2C
*        功能说明: 配置I2C总线的GPIO,采用模拟IO的方式实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I2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I2C_SCL_PIN | 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设为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IO口最大速度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2c_Stop();
}
void bsp_DeInitI2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I2C_SCL_PIN | 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设为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IO口最大速度 */
        HAL_GPIO_DeInit(GPIOA, I2C_SCL_PIN | I2C_SDA_PIN);
}
/*
*********************************************************************************************************
*        函 数 名: i2c_Delay
*        功能说明: I2C总线位延迟,最快400KHz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CPU主频168MHz时,在内部Flash运行, MDK工程不优化。用台式示波器观测波形。
                循环次数为5时,SCL频率 = 1.78MHz (读耗时: 92ms, 读写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探头碰上就读写失败。时序接近临界)
                循环次数为10时,SCL频率 = 1.1MHz (读耗时: 138ms, 读速度: 118724B/s)
                循环次数为30时,SCL频率 = 440KHz, SCL高电平时间1.0us,SCL低电平时间1.2us

                上拉电阻选择2.2K欧时,SCL上升沿时间约0.5us,如果选4.7K欧,则上升沿约1us

                实际应用选择400KHz左右的速率即可
        */
        for (i = 0; i < 25; i++);   // 25:378khz
}

/*
*********************************************************************************************************
*        函 数 名: i2c_Start
*        功能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Start(void)
{
        bsp_I2CBusEnter();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DA_1();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
*********************************************************************************************************
*        函 数 名: i2c_Stop
*        功能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Stop(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DA_0();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1();
        i2c_Delay();

        bsp_I2CBusExit();
}

/*
*********************************************************************************************************
*        函 数 名: i2c_SendByte
*        功能说明: CPU向I2C总线设备发送8bit数据
*        形    参:  _ucByte : 等待发送的字节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
        uint8_t i;

        /*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
        for (i = 0; i < 8; i++)
        {
                if (_ucByte & 0x80)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f (i == 7)
                {
                         I2C_SDA_1(); // 释放总线
                }
                _ucByte <<= 1;        /* 左移一个bit */
                i2c_Delay();
        }
}

/*
*********************************************************************************************************
*        函 数 名: i2c_ReadByte
*        功能说明: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读到的数据
*********************************************************************************************************
*/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
        value = 0;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I2C_SCL_1();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value++;
                }
                I2C_SCL_0();
                i2c_Delay();
        }
        return value;
}

/*
*********************************************************************************************************
*        函 数 名: i2c_Wait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时钟,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1表示无器件响应
*********************************************************************************************************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re = 1;
        }
        else
        {
                re = 0;
        }
        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re;
}

/*
*********************************************************************************************************
*        函 数 名: i2c_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0();        /* CPU驱动SDA = 0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

/*
*********************************************************************************************************
*        函 数 名: i2c_N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1个NACK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1();        /* CPU驱动SDA = 1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
*********************************************************************************************************
*        函 数 名: i2c_CheckDevice
*        功能说明: 检测I2C总线设备,CPU向发送设备地址,然后读取设备应答来判断该设备是否存在
*        形    参:  _Address:设备的I2C总线地址
*        返 回 值: 返回值 0 表示正确, 返回1表示未探测到
*********************************************************************************************************
*/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_Address)
{
        uint8_t ucAck;

        if (I2C_SDA_READ() && I2C_SCL_READ())
        {
                i2c_Start();                /* 发送启动信号 */

                /* 发送设备地址+读写控制bit(0 = w, 1 = r) bit7 先传 */
                i2c_SendByte(_Address | I2C_WR);
                ucAck = i2c_WaitAck();        /* 检测设备的ACK应答 */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ucAck;
        }
        return 1;        /* I2C总线异常 */
}

/*
*********************************************************************************************************
*        函 数 名: bsp_I2CBusEnter
*        功能说明: 占用I2C总线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不忙  1表示忙
*********************************************************************************************************
*/
static void bsp_I2CBusEnter(void)
{
        g_i2c_busy = 1;
}

/*
*********************************************************************************************************
*        函 数 名: bsp_I2CBusExit
*        功能说明: 释放占用的I2C总线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不忙  1表示忙
*********************************************************************************************************
*/
static void bsp_I2CBusExit(void)
{
        g_i2c_busy = 0;
}

/*
*********************************************************************************************************
*        函 数 名: bsp_I2CBusBusy
*        功能说明: 判断I2C总线忙。方法是检测其他SPI芯片的片选信号是否为1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不忙  1表示忙
*********************************************************************************************************
*/
uint8_t bsp_I2CBusBusy(void)
{
        return g_i2c_busy;
}

/*用SCL脚来测试主循环的运行时间*/
void bsp_InitTest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为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上下拉电阻不使能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IO口最大速度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