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的问题

楼主(2025-10-24):
      用STM32G431的芯片,使用它的RTC功能。用内部LSI,接纽扣电池接在VAT上。掉电时,只给VBAT管脚供电。再次上电的时候,时钟是否是自动的加上停电的时间。就是比如在停电前是14点50分11秒,停电5分钟,来电后是否是14点55分11秒。我就是想问内部的LSI,停电的时候电池只给VBAT管脚供电,是否时钟还可以走。

时钟继续走的,有LSI,有电池,可以掉电计时

网友A:
STM32G431使用内部LSI,在仅由VBAT供电时,时钟会继续走。您来电后读取的时间,就会是“停电前时间 + 停电时长”

网友B:
vbat存在的意义不就是给内部rtc供电么,掉电的时候,维持内部RTC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