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调用printf()和sprintf()程序卡死

楼主(2025-10-24):
用keil编程,在程序中调用printf()和sprintf()就卡死。
注释掉就正常。

仿真时,定位到 HardFault_Handler(void)。已经初始化串口。

网友A:
堆栈溢出吧

没有,这个检查了

网友B:
库配置有误?

网友C:
重定向 fputc()

这个试一下再来反馈

网友D:
可能是堆栈大小不足

堆栈可以,足够了

网友B:
sprintf() 和 printf() 可能使用大量栈空间,导致栈溢出

网友E:
禁用Use MicroLIB看看

网友F:
替换 sprintf() 为 snprintf看看

网友G:
可能使用大量栈空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