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晶圆级封装(WLP)中Bump凸点工艺:4大实现方式的技术细节与场景适配

楼主(2025-10-24):
, , , ,

在晶圆级封装(WLP)中,Bump凸点是实现芯片与基板/ PCB互连的“桥梁”,其工艺直接决定封装密度、可靠性与成本。目前主流的Bump凸点工艺主要分为电镀法、焊料印刷法、蒸发/溅射法、球放置法四类,每类工艺因技术路径不同,在步骤、材料、设备及应用场景上差异显著。下面从实际生产视角,拆解各类工艺的核心细节与适配逻辑。

一、电镀法(Electroplating Bump):高密度封装的“主流选择”
电镀法是目前最成熟、应用最广的Bump工艺,通过电化学沉积形成焊料凸点,尤其适合I/O密度高(>1000个/mm²)、凸点尺寸小(20-100μm)的场景,比如高端SoC、AI芯片的WLP封装。

1. 核心步骤:从UBM到凸点成型

电镀法的关键是先构建 “凸点下金属化层(UBM)”—— 这是保证凸点与晶圆附着力、导电性的基础,完整流程分7步:

晶圆预处理:清洗晶圆表面(去除光刻胶残留、氧化物),用等离子体处理增强后续金属层的结合力;

UBM制备:通过溅射工艺沉积多层金属膜(典型结构:Ti/Cu/Ni/Au)——Ti(50-100nm)作黏附层(防止后续金属脱落),Cu(1-2μm)作种子层(导电基底),Ni(1-3μm)作阻挡层(防止焊料与晶圆金属互扩散),Au(50-100nm)作防氧化层(保护Ni层不被腐蚀);

光刻胶涂覆与图形定义:涂覆厚层光刻胶(50-150μm,比目标凸点高20%),通过步进式光刻设备(Stepper)曝光、显影,在光刻胶上形成与凸点位置对应的“凹槽”(开口尺寸略小于目标凸点);

焊料电镀:将晶圆放入电镀槽(镀液为SnAgCu、SnBi等无铅焊料的硫酸盐/氟硼酸盐溶液),以UBM的Cu层为阴极,通电后焊料离子在凹槽内沉积,直至达到目标高度(通常50-120μm);

去胶与UBM蚀刻:用化学溶剂(如NMP)去除残留光刻胶,再通过干法蚀刻(等离子体)去除未被焊料覆盖的UBM层(避免短路);

回流焊成型:将晶圆放入氮气氛围回流炉,升温至焊料熔点以上(如SnAgCu需240-250℃),焊料熔化后因表面张力形成半球形凸点,冷却后固化;

检测与修复:用光学检测设备(AOI)检查凸点高度、直径、间距,用X射线检测内部空洞,对不合格凸点进行激光修复或返工。

2. 材料与设备

核心材料:UBM金属靶材(Ti、Cu、Ni、Au)、厚层光刻胶(负性光刻胶,如Shipley S1800 系列)、电镀液(SnAgCu镀液,含稳定剂、光亮剂)、清洗溶剂(NMP、异丙醇);

关键设备:溅射机(如Applied Materials PVD系统)、步进式光刻设备(ASML X线光刻机)、晶圆级电镀机(如Semtech电镀槽)、氮气回流炉(Heller 1800系列)、AOI检测机(Koh Young 3D检测系统)。

3. 优缺点:高密度与复杂性的权衡

优点:①凸点密度高(最小间距可至15μm)、一致性好(尺寸偏差≤5%);②焊料成分可控(可精准调整Ag、Cu含量,适配不同可靠性需求);③量产稳定性强(良率可达99.5%以上);

缺点:①步骤多(7步以上),工艺复杂度高;②设备投资大(单条产线需5000万- 1亿元);③光刻胶与电镀液成本高(占材料成本的40%)。

4. 成本与应用场景

成本:设备折旧占比高(年均折旧15%),量产(12英寸晶圆,月产能1万片)时单位凸点成本约0.001-0.003元(I/O数1万的芯片,单颗凸点成本约10-30元);

应用场景:①高端消费电子:手机SoC(如骁龙8 Gen4、苹果A18)、平板处理器;②AI与服务器芯片:GPU(如英伟达H100)、AI加速卡(如华为昇腾910);③高密度存储芯片:DDR5内存、3D NAND的WLP封装。

二、焊料印刷法(Solder Paste Printing Bump):中低密度的“性价比之选”

焊料印刷法借鉴SMT工艺,通过钢网将焊膏直接印刷在晶圆UBM上,经回流焊形成凸点,适合凸点尺寸大(100-300μm)、I/O密度低(<500个/mm²)的场景,比如物联网(IoT)MCU、消费电子中低端芯片。

1. 核心步骤:简化版“印刷 + 回流”

相比电镀法,焊料印刷法步骤减少50%,核心是“精准控量”,流程分5步:

晶圆预处理与UBM制备:与电镀法类似,但UBM结构更简单(通常为Cu/Ni/Au,厚度薄于电镀法),无需厚层光刻胶;

钢网制作:根据凸点位置与尺寸,制作不锈钢钢网(厚度50-150μm,开口尺寸比目标凸点小10%,防止焊膏溢出);

焊膏印刷:将晶圆固定在真空吸附台上,钢网对齐UBM位置,用柔性刮刀(橡胶材质,硬度70 Shore A)将焊膏(SnAgCu、SnBi系,黏度100-300Pa・s)压入钢网开口,转移至UBM上;

回流焊成型:与电镀法回流工艺一致,焊膏熔化后形成凸点,因印刷量可控,凸点高度偏差≤10%;

检测:用AOI检查凸点有无缺料、桥连,无需蚀刻步骤(UBM已提前适配印刷区域)。

2. 材料与设备

核心材料:简化版 UBM靶材(Cu、Ni、Au)、焊膏(无铅焊膏,如Sn96.5Ag3.5)、不锈钢钢网(厚度精度±2μm);

关键设备:晶圆级印刷机(如DEK Horizon 03i)、钢网激光切割机(如Trumpf激光机)、氮气回流炉、AOI检测机。

3. 优缺点:简单与密度的平衡

优点:①工艺步骤少(5步),操作简单(新手1周可上手);②设备投资低(单条产线 1000万- 2000万元,仅为电镀法的1/5);③换型快(更换钢网即可适配不同凸点尺寸,耗时<1小时);

缺点:①凸点密度低(最小间距≥50μm,受钢网开口限制);②焊膏量控制难(易出现少料、桥连,良率约98%);③不适合超小凸点(<100μm时印刷精度不足)。

4. 成本与应用场景

成本:钢网成本低(500-2000元/片,使用寿命5000次),量产时单位凸点成本约 0.0005-0.001元(I/O数500的芯片,单颗成本约0.25-0.5元);

应用场景:①物联网芯片:IoT MCU(如STM32L系列)、蓝牙芯片(如CSR8675);②中低端消费电子:智能手环主控、充电宝管理芯片;③汽车电子低端模块:车窗控制芯片、车灯驱动芯片。

三、蒸发/溅射法(Evaporation/Sputtering Bump):高频与细线宽的“特殊选择”

蒸发/溅射法通过真空环境下的物理气相沉积(PVD)形成金属凸点,适合凸点尺寸极小(5-50μm)、对信号完整性要求高(如高频射频、毫米波场景)的芯片,比如5G基站射频芯片、卫星通信芯片。

1. 核心步骤:真空环境下的“薄膜沉积”

该工艺的核心是“高纯度金属层沉积”,需在真空环境(10⁻⁶-10⁻⁸Pa)中进行,流程分6步:

晶圆清洁与真空准备:晶圆经超声波清洗(去除微米级杂质),放入真空镀膜腔室,抽至高真空;

UBM溅射沉积:通过磁控溅射沉积UBM层(典型结构:Cr/Cu/Au)——Cr(50nm)作黏附层,Cu(500nm)作导电层,Au(100nm)作防氧化层,厚度精度±5nm;

光刻胶涂覆与图形定义:涂覆薄层光刻胶(10-50μm),曝光显影后形成凸点图形开口;

金属蒸发/溅射:①蒸发法:将焊料(如AuSn20共晶焊料)放入钨舟,通电加热至熔融蒸发,金属蒸汽在开口处沉积;②溅射法:用焊料靶材(如SnAg),通过离子轰击使靶材原子溅射沉积到开口处,形成金属层;

光刻胶剥离:用湿法蚀刻(如丙酮溶液)去除光刻胶,未被光刻胶覆盖的金属层随胶剥离,留下凸点图形;

回流与检测:低温回流(如AuSn20熔点280℃)使凸点成型,用扫描电镜(SEM)检测凸点纯度与形貌。

2. 材料与设备

核心材料:UBM靶材(Cr、Cu、Au)、焊料靶材(AuSn、SnAg)、薄层光刻胶(正性光刻胶,如AZ 6130);

关键设备:高真空蒸发机(如Leybold蒸发系统)、磁控溅射机(如Shimadzu溅射机)、SEM检测机、真空腔体维护设备。

3. 优缺点:高频优势与成本短板

优点:①凸点纯度高(金属纯度>99.99%),信号损耗低(适合高频场景,毫米波频段插入损耗<0.5dB);②凸点尺寸小(最小可至5μm),细线宽精度高(±1μm);③无化学污染(物理沉积,不使用电镀液);

缺点:①设备投资极高(单台真空镀膜机1000万- 2000万元,产线需3-5台);②量产效率低(单腔室每小时仅能处理1-2片12英寸晶圆);③成本高(金属靶材利用率低,仅 30%-50%)。

4. 成本与应用场景

成本:单位凸点成本约0.01-0.05元(因效率低,分摊成本高),I/O数1000的高频芯片,单颗凸点成本约10-50元;

应用场景:①高频射频芯片:5G基站射频功率放大器(PA)、毫米波雷达芯片(如汽车激光雷达);②航天军工芯片:卫星通信芯片、导弹制导系统芯片;③高精度传感器:MEMS 陀螺仪、光学传感器(如AR眼镜微显示芯片)。

四、球放置法(Ball Placement Bump):大尺寸凸点的“可靠选择”

球放置法直接将预成型的焊料球(如SnAgCu球、Au球)放置在晶圆UBM上,经回流焊固定,适合凸点尺寸大(300-1000μm)、载流能力强(需通过大电流)的场景,比如功率器件(SiC/IGBT)、汽车电子高可靠性芯片。

1. 核心步骤:“拾取 - 放置 - 回流”三步曲

该工艺聚焦“大尺寸凸点的精准定位”,流程分4步:

晶圆预处理与UBM制备:UBM需厚且耐磨(典型结构:NiV/Cu/Ni/Au,总厚度5-10μm),以承载焊料球的重量与电流;

焊料球拾取与放置:用晶圆级球焊机(带视觉定位)拾取预成型焊料球(直径300-1000μm,圆度偏差≤2%),通过CCD相机对齐UBM位置,将球轻压在UBM上(压力5-10g,避免损伤晶圆);

回流焊固定:在氮气回流炉中缓慢升温(升温速率 2-3℃/min),焊料球熔化后与UBM形成冶金结合,冷却后凸点高度偏差≤5%;

可靠性测试:对凸点进行推拉力测试(推力≥50N)、热循环测试(-40℃~150℃,1000次循环无开裂)。

2. 材料与设备

核心材料:厚层UBM靶材(NiV、Cu、Ni、Au)、预成型焊料球(SnAgCu球、Au球,直径精度±5μm);

关键设备:晶圆级球焊机(如K&S 8028)、焊料球筛选机(去除不规则球)、氮气回流炉、推拉力测试机。

3. 优缺点:可靠性与密度的取舍

优点:①凸点载流能力强(直径500μm的SnAgCu凸点可通过50A以上电流);②可靠性高(冶金结合面积大,热循环寿命是电镀法的2-3倍);③工艺简单(4步即可完成,良率≥99%);

缺点:①凸点密度极低(最小间距≥1mm,受球尺寸限制);②放置效率低(每小时仅能放置1-2万颗球,适合小批量);③不适合微型芯片(凸点尺寸过大,与芯片面积不匹配)。

4. 成本与应用场景

成本:预成型焊料球成本低(0.01-0.1元/颗),设备投资中等(单条产线1500万- 3000 万元),单颗芯片凸点成本约1-10元(I/O数10-100);

应用场景:①功率器件:SiC MOSFET、IGBT模块(如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②汽车电子高可靠性芯片:安全气囊控制芯片、ESP(电子稳定程序)芯片;③工业功率模块:光伏逆变器功率芯片、储能系统IGBT芯片。

五、四大工艺核心参数对比与选型逻辑
工艺类型
凸点尺寸
最小间距
I/O 密度
设备投资
(产线)
单位凸点成本
核心优势
典型应用
电镀法
20-100μm
15μm
1000 个/mm²
5000万- 1 亿元
0.001-0.003元
高密度、一致性好
高端SoC、AI 芯片
焊料印刷法
100-300μm
50μm
500 个/mm²
1000万- 2000 万元
0.0005-0.001元
低成本、换型快
IoT MCU、中低端消费芯片
蒸发/
溅射法
5-50μm
10μm
2000 个/mm²
8000万- 1.5亿元
0.01-0.05元
高频、高纯度
射频芯片、航天芯片
球放置法
300-1000μm
1mm
100 个/mm²
1500万-3000万元
0.01-0.1元
高载流、高可靠
功率器件、汽车高可靠芯片
选型核心逻辑:

看密度与尺寸:高密度(>1000个/mm²)、小尺寸(<100μm)选电镀法;超小尺寸(<50μm)、高频选蒸发/溅射法;大尺寸(>300μm)选球放置法;中低尺寸选印刷法;

看成本与量产规模:大批量、低成本需求选印刷法;中批量、高可靠选球放置法;小批量、高频选蒸发/溅射法;大批量、高端选电镀法;

看应用特性:载流需求高(功率器件)选球放置法;信号完整性要求高(射频)选蒸发 /溅射法;消费电子量产选电镀/印刷法。

总之,Bump凸点工艺的选择没有“最优解”,只有“最适配”——需结合芯片的I/O密度、功率需求、成本预算及应用场景,才能实现封装性能与经济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