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芯片根据内部参考电压检测外部电池电压准不准

楼主(2025-10-24):
想用PIC芯片做电池电压检测,根据内部参考电压反推电池电压,是不是将Vref引脚直接接到vcc引脚, 参考电压使用FVR2.048v,这样对不对,精度怎么样

网友A:
你用的那个型号,看看MCC里面支持吗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B:
绝不是将Vref引脚直接接到vcc引脚,而是内部设置ADC参考电压为Vcc,测量Vred反推计算Vcc电压。其精度取决于内部基准的性能,一般还是够用的。

网友C:
PIC 芯片用内部参考电压检测外部电池电压的精度受限于内部基准精度(通常 ±1%~±5%)、ADC 分辨率及外部分压电路误差。环境温度变化也会影响基准电压,导致偏差。若需高精度,可校准(如存储实测偏差值补偿),或外接高精度基准源,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如低功耗设备欠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