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使用AT32F437硬件CRC外设计算Modbus-RTU

楼主(2025-10-24):
AT32F437的CRC外设非常强大,可以支持输入数据按字节、半字、字格式逆转,输出数据按字格式逆转的特性可配,可以设置初始化值,可以设置多项式。感觉可以计算所有的基于CRC算法的校验公式了,但我只关心能否支持CRC32和CRC16-Modbus。前者是AT32F437默认支持,而后都则需要自己配置CRC外设参数来实现了。
根据手册与示例代码,简单研究了一下。可以确定可以使用CRC硬件外设来实现Modbus-RTU的帧完整性校验。
先来看看Modbus-RTU使用的CRC16的参数:
  • 多项式:0x8005
  • 多项式长度:16位
  • 初始值:0xFFFF
  • 按字节输入
  • 结果异或值:0x0000
  • 输入字节反转
  • 输出字节反转

基于上述理论参数,我们接下来配置AT32F437的CRC外设,初始化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crc16_init(void)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RC_PERIPH_CLOCK, TRUE);
  crc_poly_size_set(CRC_POLY_SIZE_16B);
  crc_init_data_set(0xFFFF);
  crc_poly_value_set(0x8005);
  crc_reverse_output_data_set(CRC_REVERSE_OUTPUT_DATA);
  crc_reverse_input_data_set(CRC_REVERSE_INPUT_BY_BYTE);
  crc_data_reset();
}
在初始化完成之后,只需要每次往CRC_DT寄存器里面写数就可以了。
static uint16_t crc16_calc(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uint16_t ret = 0;
  crc_data_reset();
  for (i = 0; i < len; i++)
  {
    CRC->dt = buf[i];
  }
  ret = CRC->dt;
  return (ret);
}

硬件CRC支持CRC16-MobusRTU算法之后,再也不需要自己编写算法了,也不需要保存CRC16校验表了。又可以节省一部分软件开销,整体系统性能也有所提升。
在使用硬件CRC算法实现之后,我把完整性校验放到了串口接收中断中完成,当帧结束后,直接读出CRC_DT的值即可得到帧完整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