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常用硬件设计电路

楼主(2025-10-25):
EEPROM

LCD1602电路

数码管

max485

红外开关

蜂鸣器

译码器

移位寄存器

步进电机控制

复位电路

下载电路

电源模块

温度模块

红外

热敏电阻

交通灯

时钟

彩屏

矩阵

按键

单片机

烧录电路

数码管

红外发射

显示模块

红外接收

蜂鸣器驱动

流水灯

usb供电

单片机

矩阵

单片机电路

时钟

ADC

接口电路

单片机

电源

声音模块

收音机

蓝牙

光耦

can

关敏电阻

网友A:
采用LM78XX/LM317等芯片实现电压稳定,适合低功耗场景。

网友:
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B:
串联肖特基二极管(低压降)或整流桥,简单但存在压降损耗

网友C:
电源管理是硬件设计的基石,直接影响系统稳定性、功耗和可靠性。

网友D:
输出端接单片机 GPIO,加 100nF 电容滤波,通过解码 NEC 协议获取遥控指令。

网友E:
并联 TVS 二极管(如 SMBJ6.5A)或 ESD 保护管(如 PESD5V0L2BT),吸收静电脉冲

网友F:
按键电路、电源保护电路、接口隔离电路等是嵌入式系统的基础模块

网友G:
编码器输出脉冲接单片机外部中断或定时器输入捕获引脚,加施密特触发器(如 74HC14)整形波形,去除毛刺。

网友H:
通过磁珠或0Ω电阻分隔VDD_A和VDD_D。

网友I:
电源电路为整个系统提供稳定、干净的电能,是硬件设计的核心。

网友J:
运算放大器构成反相/同相放大器,用于传感器信号调理

网友K:
红外遥控接收

网友L: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将输入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搭配限流电阻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M:
通过三极管驱动MOS管,实现“理想二极管”功能,无需控制信号

网友N:
当电压超过阈值时,快速钳位或切断电源。

网友O:
保护电路用于防止过压、过流、ESD等异常情况损坏设备。

网友D:
DC-DC高效地进行电压转换,分为降压、升压和升降压。效率远高于LDO。

网友P:
ULN2003 芯片驱动 4 相 5 线步进电机,单片机 GPIO 接 IN1~IN4,通过时序信号控制步进角度。

网友Q:
串联二极管(如 1N5822 肖特基),反接时二极管截止,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R:
保护电路防止过压、过流、反接等异常损坏设备,是硬件可靠性的关键。

网友S:
LDO+滤波电容。

网友T:
通过CAN总线通信,需加共模电感抑制EMI。

网友K:
双MOS管串联防止电流反向流动

网友U:
电源电路

网友V:
通过 MAX485 芯片实现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O:
RS485自动方向控制

网友W:
电机驱动

网友X:
通过RC延迟网络缓慢提升电压,避免大电容负载导致的瞬间电流冲击

网友Y:
按键电路通过上拉电阻和电容实现防抖,继电器驱动需光耦隔离和续流保护

网友K: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L:
通过USB转UART芯片的DTR/RTS引脚自动触发进入烧录模式,省去手动按键操作

网友Z:
ESD器件需靠近接口引脚,走线尽可能短。

网友D:
通过 MAX232 芯片转换 TTL 与 RS232 电平

网友AA:
保护电路就像设备的盾牌,能抵挡过压、过流和静电等伤害,保护设备安全运行。

网友AB:
这些基础模块是嵌入式系统的骨架,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C:
基于BUCK/BOOST拓扑,通过PWM控制实现高效电压转换

网友AC:
在CAN总线通信中,加入共模电感能有效抑制电磁干扰(EMI)。

网友AD:
电平转换电路 在不同工作电压的芯片之间进行信号转换

网友O:
LM1117/AMS1117 固定电压输出

网友AE:
RS-485 半双工,抗干扰能力强,需终端电阻

网友AF:
信号处理电路负责放大、滤波、比较等操作,是连接传感器与数字系统的桥梁。

网友AG:
MOS管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AH:
RS232/RS485通信接口

网友AI:
利用MOS管低导通电阻特性,配合齐纳二极管钳位栅极电压,几乎无压降

网友AJ:
EEPROM和LCD1602的电路图对于嵌入式系统设计至关重要,学习这些可以大大提升项目的专业度。

网友AK:
串口通信(TTL/RS232/RS485)

网友AL:
掌握这些电路的设计逻辑,可快速搭建可靠的硬件系统,满足从消费电子到工业控制的多样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