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25-10-26):
先来看一个简单的由机械开关组成的电路,如下图:

如果AD开关同时断开,BC开关同时闭合,那么电源正极的电流就会流过B开关,流过电机,再流过C开关,然后回到电源负极,这就又产生了一条电流回路,电机也会旋转,这时候的转动方向就跟刚才相反了,这就实现了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机反转的电流回路如下图:

讲一下由MOS管组成的H桥,看到电路图:

左上角这个PMOS给0V,右下角这个NMOS给10V,这样形成电流通路电机就能转动起来了,假设现在电机是正转。

将PMOS和NMOS的栅极接到一起,然后接个100K的电阻上拉到电源,再用一个NPN三极管来控制它们的栅极,这样就可以将这个H桥控制引脚简化为两个,而且可以用3.3V或者5V的单片机来控制。

如果左右两边的三极管都给低电平,那么是底下的两个NMOS导通。
如果左右两边的三极管都给高电平,那么是上边的两个PMOS导通。
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搭H桥驱动电路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同侧的管子同时导通,同侧的管子同时导通相当于直接将电源的正负短接,轻则烧MOS,重则烧电源,很危险的。

当然也不是说NMOS就不可以当上管,NMOS是可以当上管的,只是控制电路会比较复杂,需要用到半桥驱动芯片或者用隔离电源控制。如果所控制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而使用PMOS当上管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没必要增加电路难度使得电路复杂化。
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所以为了使得电机在启动和停止的瞬间不损坏MOS管,我们需要在接电机的地方加上四个二极管,提供一个泄放回路,如下图:

上图这个电路中给出的各元件的参数都是可以直接用的,我按照这个电路图也做了两个H桥,用来控制我的漫游车,经过测试,在12V供电的情况下,控制两个百来瓦的电机,不暴力驾驶,正反转切换的频率不是很高的话,这个电路是可以稳定的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