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源口防雷电路设计

楼主(2025-10-27):
电源口防雷电路的设计需要注意的因素较多,有如下几方面:
1、防雷电路的设计应满足规定的防护等级要求,且防雷电路的残压水平应能够保护后级电路免受损坏。
2、在遇到雷电暂态过电压作用时,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快的动作响应速度,即能尽早的动作限压和旁路泄流。
3、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馈电。例如,采用串联式电源防雷电路时,防雷电路应可通过设备满负荷工作时的电流并有一定的裕量。
4、防护电路在系统的最高工作电压时不应动作。通常在交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交流工作电压有效值的2.2~2.5倍,在直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直流额定工作电压的1.8~2倍。
5、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不应给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例如,应避免由于电路设计不当而使防雷电路存在着火等安全隐患。
6、在整个馈电通路上存在多级防雷电路时,应注意各级防雷电路间有良好的配合关系,不应出现后级防雷电路遭到雷击损坏而前级防雷电路完好的情况。
7、防雷电路应具有损坏告警、遥信、热容和过流保护功能,并具有可替换性。
下面分别给出交流电源口和直流电源口的防雷电路设计指导。
一、交流电源口防雷电路设计
1、交流电源口防雷电路

上图是一个两级的交流电源口防护电路:
a、G1和G2为气体放电管2、Rvz1~Rvz6为压敏电阻3、F1和F2为空气开关4、F3和F4为保险5、L1和L2是退耦电感。电路原理简述如下:第1级防雷电路为具有共模和差模保护的电路,差模保护采用的压敏电阻。共模保护采用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串联。第1级防雷电路的通流能力较高,通常在几十kA(8/20us)。第1级防雷电路宜选用空气开关做短路过流故障的保护器件。第2级防雷电路的形式与第1级相同,合理设计第1级电路和第2级电路间的电感值,可以使大部分的雷电流通过第1级防雷电路泄放,第2级电路只泄放少部分雷电流,这样就可以通过第2级电路将防雷器的输出残压进一步降低以达到保护后级设备的目的。第2级防雷电路应选用保险作保护器件。防护电路中各保护器件的通流量的选择应达到设计指标的要求并有一定裕量;差模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取值可按压敏电阻章节给出的方法选择;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串联的共模防护电路中,压敏电阻、空气放电管的取值仍可按压敏、放电管单独并接在线路中时的相关章节给出的计算方法来选取。二、交流电源口防雷电路变型
1、变型电路1

交流电源口变型电路1
变型电路1将原电路中的电感换成了一定长度的馈电线。规定长度的馈电线所具有的电感量与原电路中电感的感值是基本相同的。将电感换成馈电线的优点是:在设备的工作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馈电线线径就可以满足给设备供电的需求,克服了在设备供电电流很大时,空心电感的体积过大而无法在电路上实现的问题。第1级的防护电路和第2级的防护电路可以分别放置在两个不同的设备中实现,例如:将第1级防护电路设计为一个独立的防雷箱,将第2级防雷电路内置于通信设备中。
由于去掉了电感,变型电路1可以看作为两个并联式的防雷电路。当这两级防雷电路做成两个单独的防雷器时,需要注意防雷器的安装问题。
2、 变型电路2

变型电路2是交流防雷电路的简化设计:只保留防雷电路中的第1级防雷电路或者第2级防雷电路,其它设计要点同交流电源口防雷电路。
电路a在后级电路抗浪涌过电压能力较强时采用,电路b在外部具有一级保护措施时采用,一般设计在电源模块内部。变形电路2降低了电路的复杂性,并且由于去掉了电感,不需要考虑满足通过设备正常工作电流的需要,方案更容易实现。由于该电路去掉了电感,它由一个串联式防雷电路变成了一个并联式防雷电路。当这个电路做成一个独立的防雷器时,需要注意防雷器的安装问题。三、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设计1、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

上图是一个具有串联式2级差模防护的电路,可以做到标称放电电流5kA,电路原理简述如下:
第1级采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的差模保护,两个气体放电管并联进行共模保护(注:这里选用两个器件并联的目的是降低残压和增大通流能力,在使用单个器件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只使用一个器件),可以达到标称放电电流5kA的设计指标,第2级采用压敏电阻和TVS管保护,将残压降低到后级电路能够承受的水平,其中TVS管T1推荐采用双向TVS管,可以防反接,也可以采用单向的TVS管,但具有不防反接的缺点。共模保护采用两个气体放电管并联构成的1级防护电路。该电路的优点是具有较低的输出残压,适用于后级电路抗过电压水平很低的情况。防雷电路中各保护元件通流量、压敏电压、反向击穿电压的选择、电感的取值可参照相关章节给出的方法进行。两级防雷电路都应选用保险做保护器件。
该防护电路的应用场合是后级电路的抗浪涌过电压的能力较弱,一级防雷电路不足以保护后级的设备,需要通过第2级的防雷电路将残压进一步降低。
四、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变型
1、变型电路1

直流电源口变型电路1
变型电路1将图6-4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中的电感换成了一定长度的馈电线。规定长度的馈电线所具有的电感量与原电路中电感的感值是基本相同的。将电感换成馈电线的优点是:在设备的工作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馈电线线径就可以满足给设备供电需求,克服了在设备供电电流很大时,空心电感的体积过大而无法在电路上实现的问题。第1级的防护电路和第2级的防护电路可以分别放置在两个不同的设备中实现,例如:将第1级防护电路设计到直流高阻柜中,将第2级防雷电路内置于通信设备中。由于去掉了电感,变型电路1可以看作为两个并联式的防雷电路。当这两级防雷电路做成两个单独的防雷器时,需要注意防雷器的安装问题。2、变型电路2

直流电源口变型电路2
变型电路2是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的简化设计:保留防雷电路中的第1级防雷电路(注:这里选用两个器件并联的目的是降低残压和增大通流能力,在使用单个器件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只使用一个器件),去掉电感及第2级防雷电路。其它设计要点同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
变型电路2的应用场合是在后级电路抗浪涌过电压能力较强时采用,这个方案可以降低电路的复杂性。同时由于去掉了电感,不需要考虑满足通过设备正常工作电流的需要,方案更容易实现。由于变型电路2去掉了电感,它由一个串联式防雷电路变成了一个并联式防雷电路。当这个电路做成一个独立的防雷器时,需要注意防雷器的安装问题。

网友A:
在设计防雷电路时,确实需要考虑到响应速度和不影响设备正常工作这两点,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网友B:
去掉电感后,确实可以简化电路并降低成本,但同时也要注意防雷器的安装问题。

网友C:
交流回路按工作电压有效值的2.2~2.5倍,直流回路按额定电压的1.8~2倍

网友D:
压敏电阻串联温度保险管

网友E:
压敏电阻

网友F: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G:
在火线 与零线 之间并联 1 个压敏电阻

网友H:
在交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交流工作电压有效值的2.2~2.5倍,
在直流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直流额定工作电压的1.8~2倍

网友I:
在遇到雷电暂态过电压时,保护装置应能迅速动作,限压并旁路泄流。

网友J:
电源口的浪涌冲击能量巨大,电压极高,不可能指望单个元件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K:
残压应能保护后级电路,避免损坏        TVS管、压敏电阻

网友L:
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

网友K:
双压敏电阻并联

网友M:
防雷元件需靠近电源入口布局,缩短浪涌电流的路径,避免干扰后级电路。

网友N:
防雷电路应满足规定的防护等级,其残压水平需足够低,以保护后级电路免受损坏。

网友O:
气体放电管

网友P:
防护器件必须尽可能靠近端口连接器

网友Q:
因浪涌损坏而短路时,保险丝会熔断,防止设备起火。

网友H:
采用两级防护电路,第一级为共模和差模保护电路,差模保护采用压敏电阻,共模保护采用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串联。第二级电路形式与第一级相同,通过合理设计两级电路间的电感值,使大部分雷电流通过第一级泄放,第二级进一步降低残压。

网友R:
压敏电阻限制浪涌

网友P:
防护电路的路径要清晰,避免与敏感信号线长距离平行走线。

网友S:
交流输入端的X电容 和Y电容 必须使用安规认证的电容

网友T:
在电压升高时阻值迅速减小,吸收部分过电压能量,防止直接击穿其他敏感元件

网友U:
采用气体放电管 与压敏电阻 组合

网友V:
各级防雷器间需保证能量分级泄放,避免后级因前级未动作而损坏

网友W:
防雷电路的所有泄放路径都必须可靠地连接到保护地 或机壳大地。

网友S:
保护装置需在微秒级响应,优先通过第一级泄放大部分雷电流

网友X:
第一级采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进行差模保护,两个气体放电管并联进行共模保护。第二级采用压敏电阻和TVS管保护,将残压降低到后级电路能够承受的水平。

网友W:
两级防护结构

网友Y:
可以在PCB上开槽,确保浪涌电流不会污染地平面。

网友Z:
从入口到后级逐步削弱浪涌能量,避免单元件过载。

网友AA:
以 “钳位 + 泄放” 为主。

网友AB:
接地阻抗低于1Ω,避免残压反弹

网友AC:
TVS管推荐采用双向TVS管以防止反接,但也可采用单向TVS管

网友AD:
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时,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供电。

网友AE:
这个保护装置得超级快,几百万分之一秒内就得把大部分雷电能量释放掉。

网友AF:
气体放电管作为第一级防护,泄放大部分浪涌电流

网友AG:
我注意到你提到了多级防雷电路间的配合关系,这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很重要

网友AH:
独立防雷箱与设备内置电路分离时,需注意馈线长度匹配电感量

网友AI:
确保安全,防护器件得挨着连接器装,别太远。

网友AH:
共模电感+压敏电阻抑制共模/差模干扰

网友AA:
保护地走线要短、粗、直,减小寄生电感,否则会在泄放时产生巨大的压降,使防护失效。

网友AJ:
在大电流场景中,用规定长度的馈电线替代空心电感,减少体积问题

网友AK:
浪涌导致短路,保险丝自动断开,保安全!

网友AL:
分级防护与疏导

网友AM:
确保安全,X、Y电容选安规认证,以防交流输入触电风险。

网友AN:
可将 GDT/MOV 的接地端连接至设备金属外壳,通过外壳泄放电流。

网友AO:
串联 1 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P:
防雷电路加在馈电线路上,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馈电,同时不应给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隐患

网友Y:
TVS 二极管        响应速度快(ns 级),精准钳位电压,泄放小电流浪涌

网友L: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AQ:
避免布线过长导致寄生电感,影响泄放效率。

网友AR(2025-11-28):
图示的防雷电路设计非常详细,对于我们这些电子工程师来说,这些信息非常有用。

网友AS:
防雷电路的设计应满足规定的防护等级要求

网友AT:
确保防护元件紧邻端口,减少信号传输干扰,提高系统稳定。

网友AU:
设计电路时,要在每个环节安装滤波器或限流器,减小浪涌电流对单片机和其他组件的冲击。

网友AV:
开槽能减少电流通过地平面时产生干扰,避免地平面污染。

网友AW:
这是描述一种过压保护元件,像保险丝或电阻,当电压过高时,它会降低阻值,消耗多余电压,保护其他电路元件。

网友AX:
使用双向TVS管防反接更安全,但单向TVS管也行,注意接法。

网友AY:
这种组合用于电路保护,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共同作用,防止电压过高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AZ:
残压保护电路利用TVS管和压敏电阻,确保电压不超出安全范围,保护后续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BA:
确保馈线长度与电感量相匹配,避免因过长引起干扰。

网友BB:
确保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能降低残余电压反弹风险,增强电气安全性。

网友AK:
多级防雷电路配合要合理,确保设备安全,避免雷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