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自举电路

楼主(2025-10-27):
一、自举电路
此电路用在各种ADC之前的采样电路,可以让ADC实现轨到轨的输入,采样电路的工作电压超过Vdd,极大的减少了设置时间,而且几乎没有可靠性的问题。电路里没有任何一个器件是可以被减少或者改变位置的。此电路直接使得ADC的发展往前跃进了一大步,现在几乎成为了除ΔΣ之外各种ADC的标配,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模拟电路之一。当然,电路原理也不是很好理解。

输入“任意”电流(合理大小的任意电流值),输出都大约是2*ln8*Vt/R。

三、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
仅仅4个电容加6个开关就实现了共模反馈,非常简洁,且几乎不会影响OPAM本身的输出级电压摆幅、增益之类的规格,非常高效。
四、数据加权平均
基本思想是快速遍历DAC中的每一个电流元,从而减少电流元失配对ADC信噪比的影响,仅仅通过几个简单的数电模块就可以实现对电流元失配的一阶噪声整形,非常巧妙。

下面为差分传输方式的终端匹配方法比较:
如下图所示为两种差分传输方式的终端方法,第一种方法采用单电阻终端,第二种方法采用双电阻终端。

第一种方法对差模信号进行匹配,但不对共模信号匹配。在共模干扰比较理想的情况(干扰信号同时到达A、B线,并且幅度相同)下可以很好的工作。但由于布线等原因造成A、B传输线受干扰情况不完全一致时,干扰信号会在传输线上来回反射。特别是在传输时钟信号,并且传输线延时等于1/4时钟周期时,干扰信号可能在线路上会反射形成自激。第二种方法对每条传输线单独进行匹配,该方法对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同时匹配,故不会在传输线上产生反射。

网友A:
自举电路为上桥臂功率管提供悬浮驱动电压,解决固定电源无法满足动态电位需求的问题

网友B:
在Buck、Boost等开关电源中,高侧开关管(如NMOS)的栅极需高于源极电压才能导通。

网友C:
需减小开关周期、增大电容容量,或在电路中增加辅助充电回路。

网友D:
自举电阻用于限制初始充电电流,一般取5~15Ω,避免过大导致时间常数增加或过小引发浪涌电流

网友E:
若开关周期过长或负载电流过大,自举电容可能放电过度,导致栅极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F:
自举电路的本质是利用储能元件(电容、电感)或反馈网络,将输入信号的能量“放大”或“转换”,实现输出端的电平提升或驱动增强。

网友G:
通过电容存储电荷,在需要时释放能量,将输入电压叠加到更高电平。例如,运放自举电路中,电容将输入信号的负半周能量存储,正半周释放以提升输出幅度。

网友H:
自举电路通过电容和二极管,在开关管关断时充电,导通时将电容电压叠加到电源电压上,形成高于电源的驱动电压。

网友I:
应选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以减少反向漏电流,并且其耐压值需不低于功率管的阻断电压

网友E:
自举电路最常见的场景是驱动半桥或全桥拓扑中的上桥臂 N 沟道 MOSFET。

楼主:
为运放提供高于电源电压的偏置电压,扩大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J:
自举电路通过电容 在特定时刻充电并存储电荷,随后利用这些电荷在另一个时刻提升电路中某点的电压。

网友K:
自举电路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在中小功率场景中不可替代。

网友L:
自举电路的本质是通过 “充电 - 隔离 - 叠加” 三个步骤,实现电压抬升

网友M:
当输出信号为正半周时,电容充电至接近电源电压;负半周时,电容放电,将输出电压提升至接近两倍电源电压,从而扩大输出摆幅。

网友N:
通过周期性通断开关管,将电感储能转化为更高的输出电压

网友O:
关键元件为自举电容  和自举二极管  。

网友H:
利用电容的电荷存储和电压叠加特性,在电路中实现电压提升或信号增强的技术

网友P:
为高侧开关管提供高于电源电压的驱动信号,确保其完全导通。

网友Q:
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抬升驱动电压。

网友R:
驱动半桥/全桥中的高侧MOSFET

网友S:
容量不能太小,否则电荷不足以维持Q_H在整个导通期间的驱动需求,会导致MOSFET提前关断。

网友B:
自举电路通过自举电容、二极管和限流电阻等元件,在电路工作时将电容充电电压与输入电压叠加,从而升高目标节点电压。

网友T:
驱动半桥/全桥拓扑中的高侧N沟道MOSFET。

网友U:
自举二极管因反向偏置而截止,避免电容已充的电荷回流到 VCC

网友V:
OS管驱动需匹配栅极电阻Rg

网友J:
通过自身能量存储或反馈机制,将低电平信号或小功率输入转换为大电平输出或高功率驱动的电路技术。

网友K:
当主电路电压突变时,自举电容可能承受反向电压,需在电容两端并联稳压管或 TVS 二极管,限制反向电压不超过电容耐压。

网友U:
通过自举二极管给自举电容充电。此时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容两端电压被充至接近 VCC

网友W:
自举电路是一种通过自身工作状态提升特定节点电压的升压技术,核心利用电容放电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实现升压,无需外部电源,广泛应用于MOS管驱动、电源效率优化等场景。

网友X:
自举电容通过二极管连接至电源,在开关管关闭时充电至电源电压

网友O:
帮 整理一份半桥 MOSFET 驱动的自举电路参数选型表?

网友Y:
关键元件作用

网友Z:
自举电容和自举二极管是单片机控制电路中用于提高电压的元件,确保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AA:
利用一个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特性,将一个变化的电位(通常是地或低电位)作为参考点,从而“抬升”一个静态的电压,使其瞬间高于主电源电压。

网友AB:
下桥臂导通时,电源通过二极管为电容充电;上桥臂导通时,电容放电,使目标节点电压 = 电源电压 + 电容电压

网友AC:
当开关管导通时,电容负极随负载电位浮动,正极电压同步抬升,从而实现驱动电压的提升

网友AD:
临时储能,像一个“浮动的电池”,在Q_H导通期间为其提供驱动电荷。

网友AE:
自举二极管防止电容电荷倒灌到VCC,保护电路稳定。

网友AF:
自举电路常用于半桥或全桥上桥臂驱动n沟道MOSFET,确保MOSFET能正常导通。

网友AG:
不适用于100%占空比,有启动和最小关断时间要求。

网友N:
核心思想是“自供电”或“自增强”,无需额外外部电源即可提升信号幅度或驱动能力。

网友AH:
通过自举电容和开关管,将输入信号的电压或电流放大,以驱动电机、LED等负载。

网友AI:
当电路中某点电压较低时,自举电容通过电阻或开关充电至接近输入电压。

网友AJ:
自举电路的核心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在特定时刻将电容电压叠加到输入电压上,从而生成一个高于输入电压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其本质是利用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特性,实现电压的“自举”或“泵升”。

网友AK:
自举电路最常见、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出现在电机驱动、Buck/Boost变换器、D类功放等各种电源拓扑中。

网友L:
当需要提升电压时,电容通过开关或二极管与负载连接,其存储的电荷叠加到输入电压上,形成高于输入电压的输出。

网友AL:
必须是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超快恢复二极管,以应对高频开关。

网友AM:
由自举电容、自举二极管和低侧开关Q_L组成。

网友AN:
常用于驱动功率开关管(如 MOSFET)或为芯片提供高压偏置。

网友AO(2025-11-30):
电路里没有任何一个器件是可以被减少或者改变位置的。

网友AP:
注意了,这电机控制电路不能全功率工作,有最小开启和关闭时间限制。

网友AQ:
请提供具体参数,如电压等级、电流需求、频率等,以便为您整理合适的选型表。

网友AR:
选用快速或超快恢复二极管是为了减少开关过程中的电压波动和损耗,提高电机控制电路的效率。

网友AS:
自举电路用于提供高于电源电压的参考电平,常见于需要较高基准电压的电路中。

网友AT:
高侧N沟道MOSFET用于半桥/全桥拓扑,控制电流流向电机,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网友AU:
确保栅极电阻RG与驱动器OS型号相匹配,以免影响电机运行效果。

网友AV:
自举电路用于为半桥或全桥中上桥臂的N沟道MOSFET提供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