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中的uart用法

楼主(2025-10-24):
我想要输入两个数字并计算这两个数字的总和。然后在终端中查看结果。但在这里卡住了。

/* USER CODE END 2 */

int First_Digit;

int Second_Digit;

int Sum_Digits;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uint8_t First_Digit[] = "first digit \r\n"; // data to send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First_Digit, 18, 100);

HAL_Delay(2000);

uint8_t Second_Digit[] = "second digit \r\n"; // data to send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Second_Digit, 18, 100);

HAL_Delay(2000);

uint8_t Sum_Digits[] = "sum \r\n"; // data to send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Sum_Digits, 12, 100);

HAL_Delay(2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A:
缺少接收用户输入的数字和计算总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