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NE555脉冲模块

楼主(2025-10-26):
一、本模块适用范围:1.用作方波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供实验开发使用。2.用来产生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波信号。3.产生可调脉冲供MCU使用。4.产生可调脉冲,控制相关的电路。二、简要说明:1、尺寸:3.1CM*2.2CM1、主要芯片:NE555;2、输入电压:5V-15VDC。5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15MA左右;12V供电时,输出电流可以在35MA左右;
3、输入电流:≥100MA4、输出幅度:4.2V V-PP至11.4V V-PP.(根据输入电压不同,输出幅度会不一样)5、最大输出电流:≥15MA(5V供电,V-PP大于50%时),≥35MA(12V供电,V-PP大于50%时)
三 优势特点:1、输出带LED指示,有没有输出直接明了(低电平时LED量,高电平LED灭,频率比较低时LED闪烁);2、输出频率范围档次可选,使输出频率更连续可调;低频档:1Hz~50Hz中频档:50Hz~1kHz中高频档:1KHz~10kHz高频档:10kHz~200kHz
3、输出占空比可以微调,占空比和频率不是分别可调的,调占空比会改变频率;

4、输出频率可调;周期T=0.7(RA+2RB)C
RA、RB为0-10K可调;
低频档时C=0.001UF;中频档时C=0.1UF;中高频档C=1UF;高频档时C=100UF,因此波形的频率可以自己计算

我不信

原理图:

网友A:
脉冲可调模块非常方便进行设计

网友B:
NE555脉冲模块

网友C:
很不错的模块

网友D:
模块使用范围很广泛的

网友E:
输出频率可调;周期T=0.7(RA+2R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