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 芯片设置了Level1保护,怎么去除保护

楼主(2025-10-25):
cw32l010 芯片设置了Level1保护,keil就不能下载新的程序了,怎么才能用解除这个保护

网友A:
1、运行PC端软件:CW_Programmer_V2.1.7.exe,进行ISP编程,选择上电复位或者RST复位,去除读保护即可。
2、硬件可以是CW-Writer,也可以带RTS的USB/UART转换模块,接线方式请参考软件提示。

楼主:
感谢,CW_Programmer已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