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一个无线射频芯片的型号,请看图。

楼主(2025-10-25):
频率是433M,低功耗接收芯片,SOP16封装   9,10脚应该是芯片配置脚,1脚输入,16脚接晶振。用在电池供电的窗帘电机控制器上的。

楼主:
实物图片

网友A:
搜索 无线MCU SOP16
搜到的基本是2.4G的,楼主如何确定它是433M的?

楼主:
配套的遥控就是433m,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B:
很多事RF+MCU合封的,乱的很,没必要找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搜索 无线MCU SOP16
搜到的基本是2.4G的,楼主如何确定它是433M的?

现在国产的8脚或16脚的超外差收发器芯片不少,性能也很好,很便宜,淘汰了以前的超再生收发方式。

网友D:
433你是自己设计方案吗

网友E:
433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