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H473 PGA使用

楼主(2025-10-25):
PGA 用做单端时,INP使用没有问题,但是配到INN时不正确?INN与INP 配为单端时,不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 在单端输入模式下,INP和INN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相位相反:使用INN作为输入时,得到的输出电压是使用INP作为输入时的反相(乘以-1)。
您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种现象:如果您期望看到一个正电压,但实际看到了一个负电压(或者接近负电源轨的值),那么几乎可以确定是因为您配置到了INN通道,而PGA输出了 -V_in。
简单来说:
在单端模式下,被您选为“信号”的那个引脚会连接到您的信号源,而另一个未被选中的引脚会在内部被接地。所以INP和INN在功能上不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