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 变砖

楼主(2025-10-25):
STM32H745i-DISCO 变砖,即使使用 boot1 也无法连接。最近通过在选项中关闭 M4 内核,该内核包含我大部分代码,导致我的 STM32H745i-disco 开发板变砖。开发板变得无响应,LCD 变成白色,板上的 LED 亮起但不响应复位按钮。Stlink 显示无法连接到目标,但可以更新固件。

我已经将电阻移动到设置 boot0 为 boot1 的位置,但 stlink 编程器仍然无法识别开发板,因此我无法执行全片擦除。换电阻后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

网友A:
我之前也把H745的M4核给关掉过,结果整板直接失联。后来是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上SYS_BOOT模式下的USART接口才救回来。

网友B:
我怀疑不是完全“变砖”,可能只是主核没启动,试试用CubeProgrammer连上时选“under reset”,同时按住reset键再点connect。

网友C:
这种双核的H7板子真挺容易出事,尤其是两个核都用上时。下次可以先在M7那边加个小延时或者看门狗保护,避免M4崩溃后锁住。

网友D:
LCD白屏多半是M7核没启动或者陷在异常里了。你要不试试用STLINK Utility旧版本,看能不能强制擦除?有时新版CubeProg不太给力。

网友E:
我之前用这块板时也遇到过连接不上,最后是把BOOT0拉到1后,用UART下载模式强刷进去的。ST的手册里有专门一页讲这个。

网友F:
如果LED一直亮不灭,可能是供电部分还行,但MCU卡在某个错误状态。可以试试短接NRST到GND几秒,然后上电再连。

网友G:
你有没有动过debug选项里的connect mode?有时候得切成“hot plug”或者“connect under reset”才能连上死机的H7。

网友H:
建议先用万用表确认BOOT0确实被拉高到了3.3V,不少人电阻焊偏了导致逻辑没切换成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感觉像是M4关掉后启动顺序被改坏了。可以拿一块新的板子比对下Option Bytes的配置,把出问题那块的OB值照抄回来试试。

网友I:
可以先在M7那边加个小延时或者看门狗保护,避免M4崩溃后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