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锂电池BMS管理中的AFE芯片和控制芯片的区别

楼主(2025-10-25):
BMS 的 “前端感知” 与 “大脑决策”

网友A:
锂电池 BMS 中,AFE 芯片(模拟前端)与控制芯片分工明确。AFE 芯片聚焦模拟信号处理,负责采集电芯电压、电流、温度,完成均衡控制和过压 / 过流保护。控制芯片则是系统核心,运行算法计算 SOC/SOH,接收 AFE 数据后决策充放电策略,还承担通信(如 CAN)、故障诊断功能,二者协同实现电池安全高效管理。

网友B:
锂电池 BMS 中,AFE(模拟前端)芯片负责模拟信号处理,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采集,电芯均衡控制,过压 / 欠压检测等;控制芯片(如 MCU)负责系统逻辑管理,接收 AFE 数据,执行保护策略、电量计算、通信(如 CAN、UART)及与外部交互,二者分工协作,AFE 侧重硬件层信号,控制芯片侧重系统层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