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使用 STM32CubeIDE 时缺失函数

楼主(2025-10-25):
我使用 STM32L4xx 和 FreeRTOS CMSIS v2 中使用 STM32CubeIDE 时缺失的函数。我在 STM32CubeIDE 中的 FreeRTOS CMSIS v2 中使用这两个函数:
osKernelSuspend()           osKernelResume()
我是想用MCU的停止模式。
编译项目时出现错误。
问题如下:这两个函数仅在 cmsis_os2.h 中定义,但在 cmsis_os2.c 中缺失。
这些函数在文档中有详细描述:
https://www.keil.com/pack/doc/CMSIS/RTOS2/html/group__CMSIS__RTOS__KernelCtrl.html#gae26683e1606ec633354a2876c68f0c1f
但它们在 FreeRTOS 文件夹中缺失。

网友A:
手动实现或改用 vTaskSuspendAll()/xTaskResumeAll()

网友B:
更新STM32CubeIDE或使用Keil官方CMSIS-RTOS v2 实现

网友C:
检查FreeRTOSConfig.h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D:
更新STM32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E:
用于恢复被暂停的内核调度,需与osKernelSuspend()配合,确保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正确重启调度。

网友F:
手动实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