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启用FreeRTOS并生成代码不会添加osThreadNew()调用。

楼主(2025-10-26):
用STM32CubeIDE开发Nucleo-F446RE。创建了一个新项目,仅启用FreeRTOS并添加了1个任务。我使用的是CMSIS_V2。保存并生成代码后,任务的代码存在,但代码中没有创建线程的调用。为什么跑不起来?

网友A:
检查FreeRTOS初始化代码是否生成

网友B:
若通过CubeMX的Tasks and Queues界面添加任务,但未正确配置任务属性,可能导致生成失败。

网友A:
检查主函数是否调用初始化代码,即使生成了MX_FREERTOS_Init(),若主函数未调用它,FreeRTOS仍无法启动。

网友C:
可能是任务配置未触发代码生成

网友D:
主函数是不是没调用初始化代码

网友E:
是不是没在代码中调用任务创建函数?

网友F:
堆大小不足?

网友G:
通过CubeMX的Tasks and Queues界面添加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