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分享一个与内核ID的知识

楼主(2025-10-25):
, 内核, ui, ID, 分享,
国产MCU大多数是使用的ARM Cortex系列的内核,但各个厂家在选择内核版本上面还是有所区别的。
内核的系统控制块(SCB)中存在一个名为CPU ID基本寄存器的寄存器,它是只读的,其中包括处 理器类型和版本号,即为表1所示的CPU ID(内核版本号)。该寄存器的地址为0XE000ED00,在程序中,可以利用SCB->CPUID访问该寄存器,也可通过绝对地址访问,如 *(uint32_t *)0xE000ED00。
得出来结果,我们再和下表进行对比即可!

网友A:
项目小,硬件稳定。
就不费这个劲了

网友B:
没有使用这个特性。
话说,这倒是可以通过固件来防止被盗版

网友C:
这个知识点有点冷啊

网友D:
嘿嘿 无用知识又增长了

网友E:
嘿嘿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F:
确实是无用知识增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