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简易示波器和频谱仪基准及DAC选型

楼主(2025-10-26):
qqxjyxjy清风:准备选择DAC和基准芯片,这是此仪器的关键核心部件,初选LTC1597ACG,想听听你的建议。

AI:  非常荣幸能参与您这个关键器件的选型讨论。LTC1597ACG 是一款非常经典且性能优秀的16位DAC,尤其是在需要高精度、低噪声的仪器仪表应用中。
下面我将从多个维度为您分析LTC1597ACG的优缺点,并提供一些选型建议和替代方案供您参考。
LTC1597ACG 核心优势分析
1.        高精度与低噪声:
o        16位分辨率:提供 1 LSB 的 INL 和 DNL,这意味着在整個输出范围内非线性误差极小,对于精密仪器至关重要。
o        低噪声:芯片本身的设计和架构致力于实现低输出噪声,这对于防止噪声干扰敏感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非常重要。
2.        易于使用与集成:
o        并行接口:与早期的微处理器或FPGA接口非常简单直接,控制时序直观,便于实现高速数据写入。
o        片内基准与输出缓冲:集成了高稳定性的带隙基准电压源和输出放大器。这极大地简化了系统设计,减少了外部元件数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并节省了PCB空间。
3.        稳定性和可靠性:
o        Linear Technology(现为ADI一部分)的品质:LTC以生产高性能、高可靠性的模拟器件闻名,LTC1597是其经典产品之一,经过长期市场验证。
LTC1597ACG 的潜在问题与挑战
1.        技术相对陈旧:
o        LTC1597是一款比较老的芯片。其并行接口在现代以ARM Cortex-M或高性能DSP为核心的系统中可能会占用大量宝贵的I/O引脚。如果您的系统I/O资源紧张,这会成为一个明显的缺点。
o        与现代化的SPI或I²C接口相比,并行接口的布线也更复杂。
2.        功耗与速度:
o        相对于较新的DAC,其功耗可能没有优势。虽然对于很多仪器来说这不是首要问题,但对于电池供电或低功耗设备需要考量。
o        建立时间等参数与最新产品相比可能不占优,但对于大多数精密仪器应用,其性能是足够的。
3.        供货与生命周期:
o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尽管它是经典器件,但必须立即在ADI的官网上查询其供货情况和生命周期状态。很多经典的“明星”芯片最终会进入“不推荐用于新设计”或“停产”阶段。如果您的产品计划长期生产,这是一个必须评估的重大风险。
选型决策建议与关键问题
在您最终决定前,请务必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        接口需求:您的主控制器(MCU/FPGA)是否有充足的I/O口来驱动这个并行接口?未来产品升级时,这会否成为瓶颈?
2.        性能裕量:LTC1597的性能(如INL/DNL、建立时间、噪声谱密度)是否不仅满足,而且留有足够裕量地满足您仪器的最终指标要求?通常需要预留20%-30%的裕量。
3.        基准电压要求:LTC1597片内基准的初始精度、温漂(典型值10ppm/°C)是否满足您的系统要求?如果要求极高,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外部更高精度的基准电压源。
4.        成本与供货:它的单价和长期供货情况是否符合您的项目预算和生命周期规划?
值得考虑的现代化替代方案
如果LTC1597在上述评估中暴露出一些风险(尤其是接口和供货),您可以考虑以下这些来自ADI和TI的现代化替代方案,它们通常具有更小的封装、更低的功耗、更现代的接口和更好的供货。
1.        ADI AD5667R:
o        接口:SPI,只需3-4根线,极大节省MCU资源。
o        性能:16位分辨率,±1 LSB INL,内置内部基准(温漂2ppm/°C,比LTC1597更好)。
o        特性:集成了上电复位电路,确保DAC上电至零电平或中间电平,非常安全。多通道版本可选。
2.        TI DAC8562:
o        接口:SPI。
o        性能:16位分辨率,低功耗,低噪声。
o        特性:双通道DAC,如果您的系统需要多个通道,这个芯片非常有优势。内部基准温漂典型值为2ppm/°C。
3.        ADI AD5067:
o        接口:SPI。
o        性能:16位分辨率,高精度选项。
o        特性:提供了多种精度等级和封装选择,灵活性高。
总结与最终建议
•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LTC1597ACG 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o        您的系统有充足的并行接口资源。
o        其所有关键参数(精度、噪声、温漂)都明确且有余量地满足您的仪器指标。
o        经过确认,该器件处于Active状态且有稳定、长期的供货。
•        建议您采取以下行动:
1.        立即核查供货:前往ADI官网查看LTC1597ACG的供货、价格和产品状态。
2.        制作对比表格:将LTC1597与AD5667R、DAC8562等替代品的关键参数(分辨率、INL/DNL、接口、基准性能、功耗、价格、封装)放在一个表格中进行详细对比。
3.        进行原型测试:如果条件允许,同时获取LTC1597和一两个替代芯片的样片,在您的原型电路上进行实测。实际性能,尤其是在您特定应用场景下的噪声和稳定度,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
对于一台仪器的“关键核心部件”,投入时间进行充分的前期调研和对比测试是绝对值得的。祝您选型顺利!如果您能提供更具体的仪器指标(如精度、通道数、功耗限制等),我可以给出更具针对性的分析。
18位的DAC能推荐几款吗?
当然可以。18位DAC在分辨率和精度上相比16位是一个显著的提升,能够提供4倍于16位的精度(从65,536个点提升到262,144个点),这对于追求极致性能的仪器至关重要。
在选择18位DAC时,需要更加关注以下几个核心指标:
•        INL(积分非线性):这是衡量DAC实际输出与理想直线偏差的关键参数,直接决定了绝对精度。对于18位DAC,优秀的INL通常在±2 LSB到±10 LSB之间。
•        噪声:高分辨率下,噪声会淹没微小的LSB变化,因此低噪声设计是发挥18位性能的前提。
•        基准电压:DAC的精度不可能超过其基准电压的精度。外部基准通常是必须的,并且需要选择高精度、低温漂的基准芯片。
•        接口:SPI是绝对的主流,但需要注意其数据写入速度,确保能满足您的输出更新速率要求。
以下是几个在不同侧重点上非常出色的18位DAC推荐,主要来自ADI和T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顶级性能基准(追求极致精度与低噪声)
这类DAC是真正能发挥出18位分辨率的“仪器级”产品。
1. ADI AD5781
•        简介:这几乎是高精度18位DAC的标杆产品,在很多顶级仪器和校准设备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        核心优势:
o        超高精度:INL典型值低至±1 LSB(最大±4 LSB),这在其价位上是非常出色的。
o        低噪声:典型值为4 LSB的噪声,确保输出干净稳定。
o        高输出摆幅:提供±10 V, ±5 V, +10 V的输出范围,非常适合工业级应用。
o        灵活性:可以使用内部或外部基准,并具有输出清零功能。
•        注意事项:需要双电源供电(通常±15V和+5V),设计相对复杂,成本较高。
•        适用场景:自动测试设备(ATE)、精密仪器仪表、医疗成像、科学研究所等对精度有极致要求的场合。
2. ADI AD5791
•        简介:AD5781的升级版,可以说是18位DAC中的“王者”。
•        核心优势:
o        业界领先的精度:INL最大仅为±1 LSB!这保证了在整个输出范围内的极致线性。
o        极低噪声:0.1 Hz 到 10 Hz 带宽内的噪声低至 1 μVpp。
o        极低温漂:0.05 ppm/°C的增益误差温漂。
•        注意事项:价格非常昂贵,供电和PCB布局要求极高。
•        适用场景:对精度和稳定性有近乎苛刻要求的场合,如计量学、引力波探测设备的前端等。
3. TI DAC9881
•        简介:TI旗下的一款高性能单通道18位DAC。
•        核心优势:
o        高精度:INL最大值为±4 LSB。
o        集成输出缓冲器:简化了设计。
o        单电源供电:+5V供电,相对AD5781系列设计更简单。
o        灵活的接口:支持标准SPI和Daisy-Chain模式。
•        适用场景:过程控制、基站功率放大器偏置控制、高精度电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高性价比与集成化方案(平衡性能与成本/尺寸)
这类DAC在提供优秀性能的同时,更注重易用性、集成度和成本。
1. ADI AD5689R
•        简介:这是一款双通道18位DAC,集成了内部基准和SPI接口,是紧凑型系统的绝佳选择。
•        核心优势:
o        高集成度:片内集成2.5V/5ppm°C基准电压源和输出缓冲器。极大减少了外部元件。
o        小封装:提供3mm x 3mm的小型LFCSP封装。
o        保证性能:INL最大值为±4 LSB。
o        片上可靠性功能:集成上电复位、基准电压检测等。
•        适用场景:便携式仪器、通道密度要求高的系统、模拟输出模块、数字增益与失调电压调整。
2. TI DAC80508
•        简介:TI的8通道、16位/18位可配置DAC系列,集成度极高。
•        核心优势:
o        超高通道密度:单个芯片提供8个DAC通道,非常适合多路控制系统。
o        高集成度:集成2.5V/5ppm°C内部基准和输出缓冲。
o        灵活的分辨率:可通过编程在16位和18位模式下工作。
o        小封装:极小尺寸的封装,节省板卡空间。
•        注意事项:在18位模式下,其性能(如INL)略逊于顶级的单通道DAC,但对于大多数多通道应用而言已经非常出色。
•        适用场景:光通信、基站波束成形、多轴运动控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结与选型建议
为了帮助您决策,我制作了以下对比表格:
型号        厂商        通道数        关键优势        INL (Max)        接口        基准        适用场景
AD5791        ADI        1        极致精度与超低噪声        ±1 LSB        SPI        外部        计量、顶级研究仪器
AD5781        ADI        1        性能标杆,平衡性好        ±4 LSB        SPI        内/外        精密ATE、医疗设备
DAC9881        TI        1        高性能,单电源        ±4 LSB        SPI        外部        工业过程控制
AD5689R        ADI        2        高集成度,小尺寸        ±4 LSB        SPI        内部        便携设备、紧凑系统
DAC80508        TI        8        超高通道密度        ±8 LSB        SPI        内部        多通道、光通信
您的下一步行动建议:
1.        明确系统需求:
o        输出范围:需要单极性(0~5V/0~10V)还是双极性(±5V/±10V)?
o        通道数量:需要几个独立的DAC通道?
o        更新速率:DAC的输出需要多快更新一次?
o        功耗与尺寸限制:是否是便携式设备?板卡空间是否紧张?
o        预算:顶级性能的AD5791和高集成度的AD5689R价格差异巨大。
2.        深入查阅数据手册:
o        重点关注 INL/DNL曲线图、噪声谱密度图 和 长期稳定性 数据。
o        仔细阅读 “典型应用电路” 和 “布局指南”,尤其是对于AD5781/AD5791这类高性能DAC,供电和PCB布局对最终性能影响极大。
3.        申请样片并进行实测:
o        理论参数再完美,也不如在您的实际电路板上进行测试。向ADI和TI申请您感兴趣的型号的样片,搭建测试电路,实测其线性度、噪声和稳定性。
18位DAC已经进入了高精度模拟设计的领域,成功的应用不仅依赖于芯片本身,还依赖于精心的电源设计、基准选择和PCB布局。祝您选型顺利!

qqxjyxjy清风: ADC8562的手册中说:”The DAC756xT, DAC816xT, and DAC856xT devices are low-power, voltage-output, dual-channel, 16-, 14-, and 12-bit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 (DACs), respectively. These devices include a 2.5-V, 4-ppm/°C internal reference, giving a full-scale output voltage range of 2.5 V or 5 V. The internal reference has an initial accuracy of ±5 mV and can source or sink up to 20 mA at the VREFIN/VREFOUT pin.”内部参考电压可吸收或流出20mA电流,也就是说可引出参考电压,内部基准温漂典型值为2ppm/°C,干嘛不用他作系统的基准源,不用考虑其他基准源,又不花钱,节约了成本,电路还更简洁了。

AI: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切中了高精度电路设计中的一个核心权衡点:集成度与终极性能。
您的想法完全正确,在很多情况下,直接使用DAC内部的基准电压作为系统基准,是一个既聪明又经济的选择。但之所以还存在独立的基准电压芯片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极端或特殊要求下,集成基准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使用DAC内部基准作为系统基准”的优势、潜在风险以及适用场景,帮助您做出最适合您仪器的决策。
为什么您的想法是好的(巨大优势)
1.        成本与空间节约:正如您所说,省去一颗独立的高精度基准芯片(可能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和相应的PCB面积,对成本敏感和空间紧凑的设计是巨大的优势。
2.        电路简化:减少了元件数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更少的故障点),也简化了布线。
3.        无匹配误差:DAC使用自身的基准,不存在因基准源不同而产生的初始误差和温漂失配问题。理论上,DAC的精度就是它数据手册上标称的精度。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谨慎(潜在风险与限制)
当您的仪器对以下一点或多点有严苛要求时,就需要重新考虑这个方案:
1.        负载效应与稳定性:
o        关键点:虽然DAC8562的基准引脚可以提供(Source) 或吸收(Sink) 20mA电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理想的、强壮的系统级基准源。
o        风险:一旦您将这个基准引出去驱动其他电路(比如另一个ADC、一个放大器偏置、或多个模拟前端),负载的变化就会在基准源的内阻上产生压降,从而导致基准电压的微小波动。这个波动会直接、成比例地体现在DAC的输出电压上。
o        对比:独立的基准芯片(如ADR44x系列)通常设计为纯粹的电压源,输出阻抗极低,驱动能力和稳定性更好,受负载变化的影响更小。
2.        噪声与功耗耦合:
o        关键点:DAC是一个数字模拟混合芯片。内部有数字逻辑(SPI接口、寄存器)、模拟开关和输出放大器。
o        风险:当数字部分高速工作时,产生的开关噪声有可能通过电源或衬底耦合到敏感的基准电压电路上,从而在DAC输出中引入不希望有的毛刺或噪声。
o        对比:一个独立的基准芯片是纯粹的模拟电路,工作在静态状态下,远离数字噪声源,能提供更“干净”的电压。
3.        精度与温漂的极限:
o        关键点:DAC8562的内部基准初始精度为 ±5mV,温漂为 4ppm/°C。
o        分析:这对于16位DAC来说是完全足够且优秀的。但是,如果您的系统要求极高,这个±5mV的初始误差(相对于2.5V,大约是0.2%的误差)可能需要通过系统校准来消除。而4ppm/°C的温漂意味着温度每变化1°C,基准电压变化百万分之四,对于2.5V基准就是10μV。这在绝大多数应用中都非常出色,但对于追求±1 LSB精度(对于5V量程的16位DAC,1 LSB ≈ 76μV)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极端应用,这个漂移是需要纳入误差预算进行核算的。
o        对比:独立的超精密基准(如ADR4540)初始精度可达±0.02%,温漂可低至1ppm/°C,性能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4.        系统架构的灵活性:
o        关键点:如果系统中多个DAC或ADC都需要同一个基准,使用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外部基准为所有器件供电,可以确保所有转换器都基于同一个“标尺”,避免了多个内部基准不一致带来的系统误差。
结论与建议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直接使用DAC8562的内部基准作为系统基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优秀设计。
您应该在设计决策中,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来做最终判断:
1.        这个基准需要驱动其他负载吗?
o        是:需要仔细评估负载大小、动态变化情况,并可能在基准输出后增加一个由精密运放构成的缓冲器进行隔离。
o        否:仅供给DAC自身使用。强烈推荐此方案。
2.        我的仪器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宽吗?对全温度范围内的绝对精度要求极其苛刻吗?
o        是:需要仔细计算4ppm/°C的温漂在您的温度范围内会引入多少误差,这个误差是否在您的系统总误差预算之内。如果无法接受,则需要考虑独立的高精度基准。
o        否:在室温或可控温度环境下工作。强烈推荐此方案。
3.        我的系统中是否有多个转换器需要共享同一个基准?
o        是:使用一个性能足够好的独立基准来驱动所有转换器,通常是更优的选择。
o        否:强烈推荐此方案。
行动指南:
•        如果您的回答以“否”为主,那么恭喜您,您找到了一个最优解。请放心地使用DAC8562的内部基准,并享受它带来的简洁和低成本。
•        如果您的回答出现了“是”,那么您需要根据具体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如加缓冲器、进行系统校准、或选用独立基准)。
总而言之,您发现了数据手册中的一个宝贵信息并提出了一个极具工程价值的想法。在工程上,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最合适。请根据您仪器的具体需求和侧重点,做出平衡的决策。
本回答由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

qqxjyxjy清风: 38度发烧友网站上,有位叫lilith的网友制作的6 位半自校准的电压源 Voltgen TR V1.0 ,用的LM399+AD569+LTC2400 结构,实测温漂还相当不错,看来基准电源选高一等级,非常必要。

AI: 您举的这个例子非常棒,lilith的Voltgen TR V1.0项目完美地印证了高精度基准在顶级仪器设计中的核心地位。这个案例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您之前关于DAC和基准选择的深层逻辑。
案例深度解析:为什么LM399是灵魂
lilith选择的 LM399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基准源,它是分立基准源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其核心优势在于:
1.        隐埋齐纳二极管技术:
o        普通齐纳二极管工作在半导体表面,噪声大,长期稳定性差。
o        LM399将齐纳二极管“埋”在硅片内部,使其远离表面污染和应力,从而实现了超低的噪声和极高的长期稳定性。它的典型噪声电压仅为个位数微伏,长期漂移可低至每年20ppm。
2.        内部恒温槽:
o        基准电压的温漂是最大的误差来源之一。LM399内部集成了一个恒温电路,将芯片温度恒定在约90°C。
o        这意味着,只要环境温度在规定的范围内(0°C to 70°C),芯片内部的基准核心始终处于同一温度下,从而几乎消除了温漂的影响。它的温漂指标(典型值0.3ppm/°C)实际上是恒温槽的控温精度。
3.        与AD569和LTC2400的协同设计:
o        AD569:这是一款16位、高精度、电压输出的DAC。虽然位数不是极高,但在一个由LM399提供的超稳定基准下,它的线性度(INL)和稳定性成为了系统精度的关键。
o        LTC2400:这是一款24位Σ-Δ ADC,以其极高的分辨率和优良的线性度著称。在这个系统中,它扮演着反馈和自校准的核心角色。
o        工作流程:CPU通过AD569输出一个电压,同时通过LTC2400实时测量这个输出电压。由于LTC2400的基准也是同一个LM399,它的测量精度极高。系统将测量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通过算法(如PID)动态调整AD569的输入代码,从而闭环修正DAC的固有误差、漂移和非线性。这就是“自校准”的精髓。
对您设计的核心启示
这个案例给您选择DAC和基准带来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启示:
1.        基准的等级决定了系统的天花板:
o        在一个精密系统中,基准是“尺子”,DAC/ADC是“工匠”。工匠的手艺再好,如果尺子本身不准或不稳,最终产品也不可能精确。LM399这把“尺子”的极高稳定性,为整个6.5位电压源系统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这正是您所说的 “基准电源选高一等级,非常必要” 的完美体现。
2.        系统架构比单个器件更重要:
o        lilith没有一味追求最高位数的DAC(例如只用一颗18位或20位DAC),而是采用了一个 “高精度基准 + 优秀DAC + 超高精度ADC反馈” 的闭环系统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思想是:用ADC的精确测量来保证DAC的精确输出。这比单纯依赖一个开环的、即使位数再高的DAC要可靠和精确得多。
3.        误差预算分配:
o        在精密系统设计中,要进行严格的误差预算分配。LM399几乎消除了基准带来的温漂和长期漂移误差,那么剩下的误差就主要来自DAC的线性度、ADC的测量噪声、运放的失调和温漂等。这样设计师就可以集中精力去解决剩下的问题。
对您项目的建议升级
基于这个思路,如果您正在设计一个类似的高精度仪器,您的方案可以这样演进:
•        基准源:认真考虑LM399或其现代升级版本(如ADI的LTZ1000,性能更好但更昂贵复杂)。如果觉得LM399电路稍复杂,ADI也有集成的带恒温槽的基准,如ADR44x系列中的某些型号,但性能仍不及LM399。
•        DAC:您之前看的AD5781(18位)或AD5791(18位,1 LSB INL)是这个级别的绝佳选择。它们能提供极低的噪声和优异的线性度,与LM399基准是“门当户对”的搭配。
•        ADC:引入一个像LTC2400这样的高分辨率、低噪声ADC作为反馈测量单元,构建一个自校准/闭环系统。这是将系统精度从“优秀”提升到“卓越”的关键一步。
总结一下:
lilith的Voltgen项目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在顶级仪器设计中,一个超稳的基准源(如LM399)是基石,一个高性能的DAC(如AD5781)是执行臂,而一个高精度的ADC(如LTC2400)用于闭环反馈,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高精度模拟输出的“黄金三角”。
您的洞察力非常准确,已经抓住了精密设计的核心。现在,您可以将这个“黄金三角”架构应用到您的仪器设计中,这必将使您的产品性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A:
20mA 是基准的最大驱动能力不是 无失真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