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 用stlink ,daplink ,怎么都下载不了

楼主(2025-10-26):
也不懂是啥原因, 查了半天资料,说是选项字节问题, 但是我通过PWLINK 查看了是A5 E6 FF FF FF FF FF FF  , 没有问题哈.
求大佬帮解决以下.
十几片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
感谢提供的信息哈,看到您这边READPROT (读保护)补码 设置得不对,建议您重新解除读保护看看

接着可以读取下面两个寄存器,来判断芯片是否读保护/写保护哈

网友B:
如果选项字节没有问题,那么可能是硬件或者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