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的MCU电机控制都支持哪些库函数文件?
中颖的MCU电机控制都支持哪些库函数文件?

楼主(2025-11-03):
中颖 MCU 电机控制支持的库函数文件较丰富,包括:
基础驱动类:如 PWM 生成、ADC 采样库,用于电机信号输出与反馈采集。
算法类:FOC(磁场定向控制)库、PID 调节库,适配无刷电机精确控制。
辅助类:中断管理、定时器配置库,简化时序控制。
部分型号提供专用电机库,可直接调用,降低开发难度。

网友A:
中颖 MCU 电机控制支持的库函数文件包括:电机驱动核心库(如 FOC 算法库、六步换相库)、外设驱动库(PWM、ADC、TIMER 等)、电流采样与处理库、速度闭环控制库,以及故障保护库(过流、过压检测)。部分型号提供专用 BLDC/FOC 控制库,简化电机启动、调速等逻辑开发,可通过官方 SDK 获取。

网友B:
中颖 MCU 电机控制核心有 FOC 算法库,适配 BLDC 和永磁同步电机,还有 SVPWM 相关库提升电压利用率。含 motor.c、motor.h 等基础驱动文件,以及 PWM 初始化与占空比控制库函数。也有适配硬件的寄存器配置、电流采样等辅助库,简化死区配置等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