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谈电瓶的使用

楼主(2025-10-26):
电动车电瓶的蓄电太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了,天热时骑我的电动车上下班,三天充一次电就行;现在天冷些,两天充一次电都吃力,最后一次回家时,电动车电瓶的电量几乎耗光……我想问各位一下,我改每天充电一次好呢,还是照样两天充一次长时间的电,最后一次回家前,先额外给电动车补充电15分钟……大家能告诉我,哪一种充电方法更有利于电瓶的寿命??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锂电,
自己DIY个PTC 加热,电池温度上来了,就和以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电车 都有个系统叫 热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锂电,
自己DIY个PTC 加热,电池温度上来了,就和以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电车 都有个系统叫 热 ...

如果是锂电就尽早换铅酸,电动车上的锂电质量堪忧不知道哪天就着了,如果是铅酸就能充就充,千万不能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锂电就尽早换铅酸,电动车上的锂电质量堪忧不知道哪天就着了,如果是铅酸就能充就充,千万不能亏电 ...

换磷酸铁锂电池比三元锂电池稳定得多。

网友D:
上个月初,买的三轮车,老板说,剩余60%充就行了,能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E:
铅酸电池的话,最好不要用完再充。浅充浅放才是正道。

网友F:
换钠电。
不管啥电池都是频繁充电全周期放电功率最大。深度放电是最短命的方法

网友G:
每天下班回来充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钠电。
不管啥电池都是频繁充电全周期放电功率最大。深度放电是最短命的方法 ...

钠钠电真是十全十美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钠钠电真是十全十美吗

很奇葩的问题。显得你聪明绝顶。

楼主:
俺的是铅酸电池,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I:
不管何种蓄电池,所存储电量都要不要过满与过低,这样会严重降低电场寿命,原理就是充放电时正负极上物质就会增加与减少而引起体积变化而少量脱离而减少寿命,过放电与过充电都都最大程度增加这种体积变化;最良好的寿命就是50%电量左右寿命最长,但这不实际,实际一些的就是电量保持在30%~90%之间,一般最容易造寿命减少就是连夜充电,连续这样2两年电池就大大减寿,一般来说充电不超过95%就不会有寿命影响。

网友J:
我曾经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换成摩托车了。

网友K:
之前一直认为铅酸电池用过之后充电对电瓶没有坏处,一组新电瓶用了两年失水而亡。水那里去了?只要充电就会损失水分,在保证金不低于电瓶的极限值还是少充为好。每次充电都有两个小时的浮充,如果少用一点电就充和必需充时再充比较,相当于加快了水分消耗。免维护电瓶失去水分不仅没办看出来而且还没办法补充。也不知道水分是从什么路径逃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