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在编程芯片一次(然后进行电源循环)后无法连接J-TAG。

楼主(2025-10-27):
使用STM32Cube IDE和STM32L562QEIX部件——生成了一个与硬件匹配的.IOC文件。
配置了一个Sky High eMMC 8位部件,以使用eMMC/SD外设的8位模式。同时使用FS USB CDC作为另一个大型外设。
在关闭探针和UUT之前,我可以用Segger探针编程/调试芯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就无法再连接J-TAG,出现无法启动DAP的错误。
我将J-TAG完全配置为使用完整的5个引脚。
我在HAL设置中设置了“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以优化功耗)”。
这里是否存在错误或异常?会禁用我的J-TAG吗?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只有在电源循环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已经坏了两个芯片。这个问题是持续出现的。

网友A:
可能是J-TAG引脚复用冲突导致

网友B:
目标板供电不稳定或电压异常可能导致芯片在电源循环后无法正常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C:
可能是复位引脚悬空或被误配置为GPIO,导致调试器无法控制芯片复位。

网友D:
芯片可能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

网友E:
STM32CubeIDE中调试器设置可能不匹配,如接口类型选错、速度过高。

网友F:
J-Link驱动可能没正确安装或版本过旧

网友G:
检查J-TAG引脚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H:
可以为复位引脚添加外部10kΩ上拉电阻

网友I:
检查PCB布局,避免SWD走线过长或与高频信号平行走线,以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J:
更新驱动和固件

网友K:
“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为何会影响 J-TAG?

网友K:
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误将未显式配置的 J-TAG 引脚设为模拟输入,导致电源循环后通信失败并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