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STM32CubeIDE项目中,“Placement new”和“std::tuple”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10-27):
代码在 Visual Studio 中可以编译,但在 STM32CubeIDE 中无法编译。
std::tuple<int, int, int> testTuples() { return { 1, 2, 3 }; };
struct Test { int a = 0, b = 0, c = 0; };
int main()
{
    auto [a, b, c] = testTuples();
    void* mem = malloc(3 * sizeof(int));
    auto test = new(mem)Test;
}
令人惊讶的是,"std::pair" 可以正常工作。
尽管tuples本质上只是一种语法,但没有placement new的支持确实很麻烦。因为这样,要么必须在需要时手动重新初始化结构体,要么就得分配新的内存,要么就得使用 “memset ()” 。

网友A:
STM32CubeIDE默认使用的GCC ARM Embedded工具链可能不支持C++17

网友B:
看看STM32CubeIDE中是否启用了正确的C++标准支持

网友C:
可能是由于工具链对C++特性的支持不完整或存在bug。

网友D:
在STM32CubeIDE中,检查项目属性,要启用了正确的C++标准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std::pair或自定义结构作为替代方案。

网友F:
若工具链版本受限,需改用低版本兼容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