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HAL库自动更新?

楼主(2025-10-27):
可能很多使用CubeIDE和HAL库的人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该如何防止CubeIDE更新同时更新我项目中的HAL文件呢?

我创建项目通常从CubeMX开始,然后为CubeIDE生成代码,每个外设有单独的.h/.c文件,之后我尽量不再使用CubeMX。

如果有必要,我会启动另一个CubeMX项目,这样我原始项目中的内容就不会被CubeMX覆盖。

网友A:
通过 CubeMX 的代码保护选项减少覆盖风险,通过文件权限和链接方式物理锁定 HAL 文件,通过独立备份和版本控制确保可回

网友B:
我怀疑很多人以为Privacy只是加密,其实它更像匿名化机制,保护的是物理层身份,不涉及数据加密。

网友C:
我建议配合动态Session机制使用,比如产品出厂时临时开启Privacy,到激活阶段再关闭,安全性更高。

网友D:
你也可以在云端生成报告,它会列出每层执行时间,帮你分析瓶颈,挺实用的。

网友E:
不过云端测试的输入数据是固定的模拟数据,不会加载你真实样本,这对整体延迟没太大影响,但不适合验证精度。

网友F:
我一般会先用云验证大致性能,再把模型下到自己H7板上跑实测,看是否受系统任务影响。

网友G:
我个人感觉 ST 现在在往“统一开发体验”走,Cube 系列已经不只是配置工具,而是整个生态的入口,尤其是像 U3 这种新架构芯片。

网友H:
激活阶段再关闭,安全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