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使用CH552可以用FATFS的吗?

楼主(2025-10-27):
使用CH552可以用FATFS的吗?官方有相关的例程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您好
一般文件操作系统是移植在有USB主机的控制器上,CH554包含USB主机控制器可以实现
目前官方例程包分别提供了模拟U盘和操作U盘的例程,可以参考下,基于沁恒自己的文件系统库,FATFS需要自行移植
例程链接:https://wch.cn/downloads/CH554EVT_ZIP.html

网友B:
CH552 可使用 FATFS,但需注意其 RAM 和 Flash 有限,需裁剪 FATFS 功能(如禁用长文件名),并通过 SPI/I2C 连接存储设备实现。

网友C:
CH552 是一款基于 8051 内核的低成本 MCU(Flash 最大 16KB、RAM 最大 512B),而 FATFS 是纯软件实现的文件系统(无硬件依赖,仅需实现底层 I/O 接口),因此理论上完全可以适配,但受限于 CH552 的硬件资源,实际使用需重点解决存储介质、接口驱动和资源占用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