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IDE] 如果AT32 IDE能支持芯片仿真就更方便了

楼主(2025-10-27):
对于刚打算入门的用户来说,可以体验一下AT32的开发过程

网友A:
AT32 IDE本来就支持芯片仿真,可以选择Jlink或AT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32 IDE本来就支持芯片仿真,可以选择Jlink或AT Link

我指的是软件模拟仿真,就和Keil能仿真STM32F10X那样,不需要硬件就可以看到输出波形等

网友B:
你是实际试过不行?应该行才对

网友A:
AT32 IDE暂不支持软件仿真方式,目前需要接到实际芯片用Jlink或AT Link进行仿真。

网友C:
支持芯片仿真可以减少硬件依赖,让学习和实验更加灵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实际试过不行?应该行才对

楼主说的是体验一下。

网友E:
期待AT32 IDE的更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T32 IDE本来就支持芯片仿真,可以选择Jlink或AT Link

对啊 我也觉得 楼主突然这么一说我以为我的理解有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