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选择工具链时无法选中 sw4STM32

楼主(2025-10-27):
想在 STM32CubeIDE 中调试 mbed C++ 程序,但在选择工具链时无法选中 sw4STM32。

网友A:
STM32CubeMX v6.5版本后,官方移除了对sw4STM32的直接支持。

网友B:
工具链不同吧

网友C:
工具链不兼容吧

网友D:
在STM32CubeIDE中重新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选择与mbed C++程序兼容的工具链

网友E:
用其他IDE

网友F:
更新或降级STM32CubeIDE

网友G:
mbed 项目的配置文件中可能未显式支持 sw4STM32,导致 STM32CubeIDE 无法识别。

网友H:
如果要做在线学习或者模型更新,NanoEdge更灵活一些,能在现场边运行边更新参数。

网友I:
我比较好奇你采样端怎么设计的?电弧信号的动态范围大,前端要做好隔离和滤波,不然ADC会爆。

网友J:
建议先用Python或MATLAB分析一下电弧波形特征,再决定是用频域特征还是时域特征输入模型,NanoEdge也支持自定义特征。

网友K:
我之前试过结合Cloud验证,用Privacy模式标签配合云端ID映射,能做到扫描匿名标签也能查到真实产品信息。

网友L:
选择与mbed C++程序兼容的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