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晶振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2025-10-27):
晶振不起振怎么办
电子工程师,你还好吗?
是否也曾为电子系统“心脏”的突然停摆而焦头烂额?

当提供稳定时钟信号的晶振意外“**”(不起振),研发和生产进度就会立刻面临巨大挑战。
不用慌!
作为专业的晶振制造商,小扬为您带来一套系统、精准、高效的三步定位法——遵循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逻辑,助您快速缩小排查范围精准定位故障方向

一、由表及里:外观与制程的初步排查
在进行任何破坏性操作前,请先做“侦探”工作,锁定肉眼可见或简单工具可测外部问题
目视检查(保护现场):
晶振本体
检查外壳是否存在下陷、撞件痕迹、基座开裂等机械损伤
焊接状况
检查引脚是否存在明显的虚焊、连锡、边针连锡现象
PCB状况
检查晶振周围PCB走线是否有可见的断裂、烧毁等情况

线路电性检查(万用表)
通断性
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线路是否存在空焊、短路、开路
供电检查(有源晶振)
使用万用表电压档,量测晶振供电引脚是否有正确的供电电压(VDD)输入

二、量测分析:驱动分析与隐患排查
排除制程和线路连通性问题后,我们进入驱动条件判定和隐性损伤排查
01确认振荡状态
· 无源晶振
使用示波器接入输出引脚,量测是否有VPP(峰峰值),或接入计频器/频谱仪,确认是否有频率输出
· 有源晶振
直接测量输出端是否有稳定的方波输出

02 关键参数匹配
负载电容(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外部匹配电容 (C1, C2)是否经过计算和调整,以确保晶振在电路中感受到的实际负载电容与规格书要求的负载电容 (CL)相匹配。
CL = CS+(C1 x C2)/(C1 + C2)
注:CS为杂散电容(Capacitance Stray) ,指IC内部的杂散容值、Layout走线间的寄生电容、PCB板层间的寄生电容等
匹配错误是导致不起振或频率严重偏移的常见原因。

03 工艺风险检查
· 热应力损伤
确认是否有高温焊接的风险?
核对回流焊的峰值温度焊接时间是否超过该晶振规格书上的建议值;
过度的热应力可能造成晶振内部等效串联电阻(Rs)增大,直接导致起振困难或失效。
· 机械应力损伤
检查晶振是否暴露在超声波清洗、超声波焊接或高机械应力的环境中?
共振环境容易造成晶片断裂。

三、交叉验证:定位故障主体
在前两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或怀疑是晶振本体性能问题时,开展交叉验证
使用同批量或同型号的
库存良品晶振进行替换
若替换后恢复正常
可初步判定晶振本体故障不良。请保留不良样品,并联系晶振厂商进行返厂检测。
若替换后问题依旧存在
则可指向外部振荡电路(如负性阻抗不足、匹配不当)或主控芯片的振荡驱动存在潜在异常,或其它异常情况。

通过上述的“三步定位法”,
您可以高效地缩小排查范围,自主解决部分不起振的情况。

如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支持
终极保障!
专业问题,交给专业的YXC!
拥有专业的晶振实验室和资深FAE团队,是您坚实的后盾:
1、晶体不良分析
我们提供专业的失效分析,使用精密设备助您锁定故障原因,并出具权威报告。
2、振荡电路优化建议
针对您外部电路的问题,提供负性阻抗、激励电平等方面的专业优化方案。
3、全流程技术支持
从设计选型到批量生产,确保您的时钟源稳定可靠。